[維修實例] MSI Z97 MPOWER MAX AC 維修實例

楼主(2023-11-20):
今日賭一張 MSI Z97 MPOWER MAX AC 賣家表示 使用到一半會卡死,使用內顯會破圖然後漸漸當掉卡死
獨顯情況下卡死,問題非常廣泛...內顯的話稍微就有點方向了

不是CPU就是記憶體(當然都有交叉測試,確定不是CPU或記憶體的鍋),測量CPU供電很正常,但戳到記憶體電壓時...
記憶體電壓貌似偏低太多,而且電壓會隨時間慢慢降低,一旦降低到1.2v時畫面會漸漸破圖,直到卡死
DDR3正常電壓都要有1.5v,看樣子問題就在這邊了
該顯存主控採用UP1606R,非常罕見的一顆UP主控IC,而且零件很貴
周邊電阻非常乾淨出事機率低,更多都是顯存主控的鍋

換上同型號顯存主控IC後,標準記憶體1.5v正常了

內顯不再出現撕裂破圖現象,卡死
獨顯也不再卡死

至此修復完成

* MSI Z97 時代很頂的一張主機板,該有的都有了,顏質放在至今依然不輸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您拆IC 用幾度

小弟以前拆MSI MS7352(HP DX7400)主機板的電容,40W烙鐵拆不下,錫要熔不熔,補有鉛錫也沒效,最後用350度風槍強拆,只是換完電容用了2天就冒煙炸電容了,原因應該是拆電容過程有造成線路短路

MSI的錫很奇怪,不只難熔,也很難跟有鉛錫混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您拆IC 用幾度

小弟以前拆MSI MS7352(HP DX7400)主機板的電容,40W烙鐵拆不下,錫要熔不熔 ...

你的烙鐵功率太低了,遇到無鉛中溫錫會解焊困難,建議至少要60W以上
我是用120W 400度非常好解焊
風槍是用直風風槍380度拆IC,如果用旋風風槍在拆解IC會比直風再稍微吃力一點
通常我會視情況置換版上焊錫,習慣置換有鉛中溫,讓焊接更順利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