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是什麼東西,怎麼用法?

楼主(2023-11-20):
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什麼用途,請問有人知道嗎?

网友:
轉印紙,先平放在紙上或 PCB 銅箔上,注意正反面不要錯了,再用尖而圓的筆桿在上頭快速滑動就會轉貼在被貼物上,可以先去玩玩看但有可能放久脫膠而不易黏上。

以前沒有電腦繪圖都是這樣貼 PCB 圖稿的,有各種圓點與各種粗細的線條,畫一個板子會用到許多轉印紙。
手工做機器的面板也會用轉印字來做文字標示,貼完再噴完稿膠或一層透明漆保護。
美工科做海報等美術作品也是用轉印紙,用量更大還能去店家訂做各種字體或圖案。

网友:
重複發文而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