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5-576G 螢幕會一閃一閃

楼主(2023-11-20):
Acer 筆電 Aspire E5-576G
螢幕會一閃一閃,請問大大這是哪裡故障?

网友A:
1.外接螢幕會嗎?
2.拿其他面板來測 (得先拔電池,在沒電池的狀況下再拔屏線、插屏線
3.測一下屏接口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4.測 LID_SW#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外接螢幕會嗎?
2.拿其他面板來測 (得先拔電池,在沒電池的狀況下再拔屏線、插屏線
3.測一下屏接口輸出電 ...

請問要如何快速、正確判斷是面版故障?
手上無良品面版可供AB TEST?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要如何快速、正確判斷是面版故障?
手上無良品面版可供AB TEST?

大俠已經建議了
1.先用外接螢幕看有沒有症狀
2.拆了AB殼,LCD排線接頭拉出清潔後再插回看是否有症狀
3.拆了AB殼,LCD取出不要拔排線,用手指測LCD電路板有無高熱點
4.拆了AB殼,LCD取出不要拔排線,拉出LED背光排線,排除閃爍原因是背光或面板

网友:
這是面板規格書,請您拆機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外接螢幕會嗎?
2.拿其他面板來測 (得先拔電池,在沒電池的狀況下再拔屏線、插屏線
3.測一下屏接口輸出電 ...

ac 電源拆掉重開機就正常,ac 電原再插回去也正常,目前都正常了再觀察看看
感謝前輩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俠已經建議了
1.先用外接螢幕看有沒有症狀
2.拆了AB殼,LCD排線接頭拉出清潔後再插回看是否有症狀

請問led 背光是在面版內部嗎?

不號意思,問了小白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led 背光是在面版內部嗎?

不號意思,問了小白問題

請您看LCD背面電路板,會有一條窄窄的軟排線從面板旁邊連接到電路板,長的跟C殼上觸控板排線差不多

右邊那條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您看LCD背面電路板,會有一條窄窄的軟排線從面板旁邊連接到電路板,長的跟C殼上觸控板排線差不多

1.Acer 筆電螢幕閃爍問題,後來確認是"Acer Power Button" ,引起,移除該軟体就解決。

2.我拆舊筆電面版有看到背光軟線了,感謝

3.如要用其他面版AB Test ,不同尺寸、解晰度的面版,可直上測試嗎?

非常感謝前輩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1.Acer 筆電螢幕閃爍問題,後來確認是"Acer Power Button" ,引起,移除該軟体就解決。

2.我拆舊筆電面 ...

恭喜完修

3.如要用其他面版AB Test ,不同尺寸、解晰度的面版,可直上測試嗎?

建議不要,因為腳位定義不同,送錯電有燒面板風險,請您先檢查測試用面板跟原機面板腳位數跟各腳位定義是否一樣,這個只能查對面板規格書

楼主:
如要買新面版回來換修,是否需同型號,若無同型號,該如何找其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