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F-H14EXD DC扇 怎麼尋找代用馬達

楼主(2023-11-21):
貴鬆鬆的DC扇,感覺也沒有比一般電扇多耐用...
2016買的已經故障放著快一年了,壽命6歲
無刷電機相對於傳統馬達電機不會耗損
但是感覺那塊控制板上面精密元件那麼多,控制板壞掉的機會也很高
控制板壞掉,無刷電機也動不起來...
難道無刷電風扇只是一個噱頭嗎?
大家買的時候應該會覺得就是相對於傳統更安靜更無耗損更耐用吧?還是只有我這樣傻傻以為

先來銘牌

症狀是控制面板燈號什麼都正常,但是馬達不轉,循線往上有塊電源板
5V 24V 都正常

24V繼續往上就是無刷電機

打開來發現一個看不太清楚型號的晶片已經擊穿

但是無奈這顆電機,淘寶也找不到一樣的
感覺最接近的是這顆,也是24 DC 三線接頭
但是目測看起來軸長長很多,請問這個如果沒有一樣型號可以買,有機會可以買代用品嗎?
除了24V 軸長 三線接頭,,還有什麼要注意才能判斷能不能代替更換?

网友:
外行純路過~看板子布局很像傳統3.5寸硬碟的馬達驅動電路。

网友:
確認風扇機型找服務站購買,或服務站報價修理

网友:
https://world.taobao.com/item/72 ... pp.4.6ee418e5ce6kkB

三線接頭,有各種軸心尺寸,沒在該往買過東西

网友A:
給你參考,上網找尺寸差不多24V DC馬達就可以用,接線記得配對

网友:
若透過這些提供的資訊來買材料,最後得以完修,只能說痞酷還真棒!!!

网友B:
怎麼不找原廠買?還是不知道如何向原廠詢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給你參考,上網找尺寸差不多24V DC馬達就可以用,接線記得配對

請問這個有可以參考的連結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個有可以參考的連結嗎?

我自己做的維修記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麼不找原廠買?還是不知道如何向原廠詢問?

請問這種零件服務站願意出貨嗎?以前修電視經驗,

https://bbs.pigoo.com/thread-61994-1-1.html

服務站會推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不找原廠買?還是不知道如何向原廠詢問?

感謝提供好idea
淘寶買習慣都忘了問原廠
後來原廠願意單獨賣我這顆馬達,所以就可以買到一樣型號的了
材料費1000左右,供大家參考

网友:
找原廠購買優點就是方便可以買到一樣的!
不過服務站沒備料時,就得等工廠調貨才有了~
而缺點就是價格上落差很大~

在掏寶上找不一定能一樣,但買可替代的馬達來更換,
維修費用卻不到500元(台幣)

最近我也在研究這類的DC馬達,在淘寶上買了許多種類回家比較,
也把家裡舊的AC電扇改成DC風扇來用,
消耗功率整整少一半以上,相當省電~
最棒的還是DC扇可以調整轉速,在這種有點涼,又有點熱的天,
風扇吹起來才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好idea
淘寶買習慣都忘了問原廠
後來原廠願意單獨賣我這顆馬達,所以就可以買到一樣型號的了

祝您早日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種零件服務站願意出貨嗎?以前修電視經驗,

https://bbs.pigoo.com/thread-61994-1-1.html

這種零件非特殊零件,服務站會賣。每家廠牌服務站服務態度會不一樣,有的會推拖,但國際牌尚未遇過。另外原廠對零件區分定義不同,有的綁再一起不拆賣,20年前國際牌液晶電視高壓板是跟面板綁在一起賣,造成需自己去外面買的困擾。畢竟找原廠買有低風險特性,至於服務站服務態度問題見多不怪就好,先找原廠,不行再找外面,這樣sop加快維修速度及保障品質,當然採購成本相對較高,就看您如何衡量。

网友:
前幾天看到這篇,想起我一兩年前買的將近兩千元的國產品牌16吋DC電扇,一年過保沒多就就掛了,
電錢都還沒省回來,今天查了維修站電話打過去,報了型號,可以訂馬達,貨到通知。

网友:
三顆MOS不燒,馬達驅動IC卻燒成這樣,真奇怪。 驅動IC找不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好idea
淘寶買習慣都忘了問原廠
後來原廠願意單獨賣我這顆馬達,所以就可以買到一樣型號的了

panasonic算是家電品牌中比較可以買材料DIY的,像LG材料就只賣給經銷商~你沒透過關係根本拿不到

网友:
國際原廠基本上很少聽說不賣零件給個人戶欸
只要問應該都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