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的WAN接口疑問

楼主(2023-11-23):
對網路技術不太熟悉,故有以下疑惑

最近剛換大大寬頻,所以把路由器的配線重新布置
除了大大寬頻的數據機UNTG4003R以外,我目前用的路由器是Netgear R7000
這台R7000有一個WAN接口(Internet)和四個LAN接口

最初,我是從數據機拉一條線接到R7000的LAN接口,然後桌機接到R7000的其他LAN接口,這樣可以上網
這幾天我就想說那個WAN接口是幹嘛的,上網查了一下,才知道對外網路應該要接WAN,LAN是給內部設備用的
所以我後來把數據機改接到R7000的WAN,桌機一樣保留在LAN,當然上網也是沒問題

我只是好奇在我的使用狀況下,是否這兩種接法沒有差異?還是說數據機接到LAN會有甚麼潛在問題?
因為我換大大寬頻一個多月以來遇過兩三次電腦開機無法上網但重新開機就正常的狀況,我在想說是否有IP衝到的問題,難道跟我最初都接到LAN有關?

网友A:
UNTG4003R 有分享器的功能 預設IP 是192.168.18.1
R7000 預設網址是  www.routerlogin.net   ,GOOGLE查到這個網址有兩種 IP ,一個是192.168.1.1 一個是  10.0.0.1
這時候要先問你,R7000 你有設定什麼嗎,例如調整成純AP 模式??

還有 你能上網時 電腦取得的IP 是什麼?  192.168.18.xx
不能上網時 電腦取得的IP 是什麼?  192.168.1.xx 或 10.0.0.xx 嗎 ??

如果真的是不能上網時 電腦取得的IP 是 192.168.1.xx 或 10.0.0.xx
這樣表示 R7000  跟 UNTG4003R   兩個在搶當分享器的功能, 然後R7000 搶贏了
如果是這樣,請把R7000調整成純AP 模式 而不是分享器模式

网友B:
最初,我是從數據機拉一條線接到R7000的LAN接口,然後桌機接到R7000的其他LAN接口,這樣可以上網

  那是 R7000 充作 Switch | Hub 了, 前端數據機輸出成內網. R7000 LAN 各埠口皆為內網, 看起來沒啥問題.

  UNTG4003R 的 LAN 接到 R7000 的 WAN, 會有兩層 "外網. 再分配所有 LAN 內網埠口, 給需連網的設備.

  R7000 只接一部上網設備, 維持上述類 Switch | Hub 模式即可.

  若是多部設備, 還是用分 WAN › LAN 分配模式較妥. 不過 UNTG4003R & R7000 兩部區域網路 IP 網段建議錯開 (如分別為 192.168.18.1 及 192.168.19.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 R7000 充作 Switch | Hub 了, 前端數據機輸出成內網. R7000 LAN 各埠口皆為內網, 看起來沒啥問題. ...

"R7000只接一部上網設備"的意思有包含WIFI連線的設備嗎?
我的情況是R7000除了連接數據機外,還有線連接一台桌機以及無線連接n台手機

"UNTG4003R的LAN接到R7000的WAN, 會有兩層外網"會有甚麼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TG4003R 有分享器的功能 預設IP 是192.168.18.1
R7000 預設網址是  www.routerlogin.net   ,GOOGLE查到 ...

我倒是沒注意過無法上網時的IP,下次遇到的話再注意看看

我只知道之前UNTG4003R接到R7000的LAN時,電腦的IP是192.168.18.xx
現在UNTG4003R接到R7000的WAN時,電腦的IP是10.0.0.xx

网友:
就R7000當Hub的意思,如果網路都正常就沒什麼差
如果你抓BT,同時連線數很多,導致UNTG4003R出現會卡/會斷/會當
就需要R7000的WAN接UNTG4003R,這樣一些負重高的工作由R7000去做比較好
類似這樣

另外就自己買的分享器防火牆功能比較好,第四台附的功能少
像如果你要開VPN或DDNS,大概就要用WAN去接UNTG4003R

网友:
引用 楼主:
"R7000只接一部上網設備"的意思有包含WIFI連線的設備嗎?
我的情況是R7000除了連接數據機外,還有線連接 ...

  不包含, 因為…條件單純.

  既然還有 WiFi 設備, 建議是 UNTG4003R 的 LAN 接到 R7000 的 WAN 較妥.

UNTG4003R 的 LAN 接到 R7000 的 WAN, 會有兩層外網" 會有甚麼問題嗎?

  網際網路 → (WAN, 真外網) UNTG4003R (LAN, 內網) → (WAN, 視為外網) R7000 (LAN, 內網) → 設備.

  不是指有問題, 而是指設定上相對較多些步驟. 不過相對的, 可有效管控各裝置所需的頻寬 & 安全性 & 進階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沒注意過無法上網時的IP,下次遇到的話再注意看看

我只知道之前UNTG4003R接到R7000的LAN時,電腦 ...

"UNTG4003R的LAN接到R7000的WAN, 會有兩層外網"會有甚麼問題嗎?

你可以把 IP 當作電話號碼來看待
分享器就是電話總機(交換機)的功能

public ip  例如168.95.1. 就是 別人可以直接打給你的電話例如 新北市政府電話 02-29603456 or 中華的客服 0800-080123

private ip 192.168.18.xx 就是公司內部的分機號碼

兩層外網大概就是
你打了某公司的全世界電話代表號之後,需要再轉國家或區域分公司的分機, 轉完國家或區域的分機之後,又要再要按一次該員工座位的分機號碼 ....
就是反應會慢一點點點點.., 但對一般純上網的家用使用來說 沒差

如果是我的建議,我會建議 你把R7000 調整成 純AP 模式 然後把 UNTG4003R 的 LAN 接到 R7000 的 LAN

補充一下
你說
我只知道之前UNTG4003R接到R7000的LAN時,電腦的IP是192.168.18.xx
現在UNTG4003R接到R7000的WAN時,電腦的IP是10.0.0.xx

如果你只有換線的接法但沒有改  R7000 的設定
那就是我說的 R7000  跟 UNTG4003R   兩個在搶當分享器的功能, 然後R7000 搶贏了
這時候你可以看你電腦的IP應該是10.0.0.xx,

為什麼重新開機就好了,因為這時候換UNTG4003R   搶贏了

网友:
請問您的疑惑解決了嗎?
若還不清楚我再來跟您解惑

楼主:
我還是把架構先畫出來好了

UNTG4003R放在1樓,負責1、2樓的雙頻WIFI信號
R7000放在3樓,負責3、4樓的雙頻WIFI信號及有線連接一台桌機
R7000會有線連接桌機,這種情況也能用純AP mode嗎?
是不是設成純AP模式,就只是單純modem的信號延伸,不參與DHCP就能避免IP打架?

R7000的設定我也要再研究一下,好像沒試過它的setup wizard

因為我對各種模式灰沙沙,參考了這個網頁的說明
https://blog.jsy.tw/2288/wireless-router-six-modes/
我好像比較適合路由器模式(?)

另外,我目前的設定下,由1樓走到3樓會切換WIFI,雖然不是甚麼大困擾,但總覺得可以Roaming的話比較舒暢
一定要用Mesh機種才能達成無縫切換嗎?

還有smart connect會建議開啟嗎?2.4G和5G共用一個SSID感覺比較簡潔,但我上網查了一下,反而建議關掉的人較多?

雖說目前上網也沒啥問題,但會有4個SSID,我的理想是SSID越少越好

网友:
正好看到一個影片,如果照一開始那樣插到 LAN 口,發生的問題就如影片中的情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VHV5rN_fBg

分享器的 LAN 端口間除了有 switch hub 功能外,LAN上面還內建有 DHCP server ,負責分配 IP 相關參數(包括Gateway),如果照先前那樣插到 LAN 口,就有二個 DHCP server 在 LAN上,會發生衝突。

影片中二個分享器的網段正好不同,如果相同,處理過程還會稍有不同。

- - -

行動電話系統在設計時,就已經包含了可以連接不同基地台的"換手"程序,可以無縫換手。

WIFI 設計的使用場景與行動電話不同,當時並設計沒有這種功能。因此,很長時間這類的功能都有困難或問題。

目前 WIFI 已經有了 mesh 網路,如果你要讓幾個分享器間有相同的 SSID,請使用支援 mesh 的路由器(分享器),依照說明相互連接

mesh 我還沒接過,請先參考一下這篇

https://applealmond.com/posts/138397

- - -

名詞

路由器 Router

分享器 Broadband Router, A router with NAT capability (有了 NAT 才能分享對外的 IP)

早期的路由器通常是比較專業的,負責把本地的網段路由到外部的網路,也不一定具有 NAT 功能。

現代的路由器無論專業或大眾化的,都具有  NAT 功能。

一般用的那個,台灣稱分享器,大陸稱路由器,是一樣的東西。

网友C:
3樓Netgear R7000 網路線線插WAN 機器reset 後再設定Netgear R7000 應該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樓Netgear R7000 網路線線插WAN 機器reset 後再設定Netgear R7000 應該就正常

我目前是只有把網路線改插至R7000的WAN,還沒有Reset
改插後這幾天網路都正常,還沒遇到無法上網的問題

再觀察看看,如果有問題再來Reset重新設定

网友:
一層NAT或二層NAT的不同而已~~

网友:
照樓主的架構,R7000用LAN孔串樓下UNTG4003R的LAN是沒問題的, 但要關掉R7000上的DHCP功能。
(同一網段裡最好只有一個DHCP SERVER, 免得配出來的IP衝突,除錯超麻煩)

敝人以前在外住時就用類似方式把原本的無線分享器接在防火牆的LAN,當成AP來用(因為該機器無法切換成AP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還是把架構先畫出來好了

R7000會有線連接桌機,這種情況也能用純AP mode嗎?

"是的" , 這種情況也能用純AP mode

我是覺得
"基地台模式 / 無線存取點 / AP / Access Point"
模式 會比較簡單

但如果你不會設定, 還是沿用現在的
"路由模式 / 無線路由模式 / Router "
模式就好, 但請將 NTG4003R的LAN 接到 R7000的WAN

要無縫漫遊,只有MESH 才能做到
但想要組成 MESH , 要同廠牌才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000會有線連接桌機,這種情況也能用純AP mode嗎?

"是的" , 這種情況也能用純AP mode

我把R7000從路由器模式改為AP模式了
現在電腦抓到的IP都是192.168.18.X

不過UNTG4003R線還是接在R7000的WAN,有需要調整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R7000從路由器模式改為AP模式了
現在電腦抓到的IP都是192.168.18.X

大部分的 AP(Wifi分享器) ,當調整成AP(基地台) 模式後

WAN孔 會變成LAN 孔, 而且看來你的AP 目前也是這樣的結果, 所以不用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