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A78M-A不觸發維修

楼主(2023-11-23):
這種ASUS A78M的主板無法觸發開機,最近遇到兩片,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所以將案例發上來希望能提供些維修思路。

主板不觸發首先我會檢查幾個信號是否正常:
1.5VSB跟3VSB是否正常。
2.PWRBTN、IOPWRBTN這兩個開關訊號觸發是否有3V-0V高低高的跳變。
3.RSMRST#、SLP_S3#這兩個信號待機是否有3.3V。
4.CLR_CMOS排針上是否有3.3V。
5.32.768晶振是否有壓差。
6.PS_ON信號是否有5V左右的電壓,觸發時能否拉低至0V。
以上六個先前步驟如有遺漏還望前輩們補充謝謝!

這片主板上述檢查全部正常,轉念一想會不會是南橋掛了,打開點位圖找到南橋待機電壓的測試點,發現南僑的1.1VSB電壓沒出來,這個電壓是5VDUAL控制芯片產生,循線找到這片主板的5VDUAL是0V,5VDUAL這個信號待機時是5VSB控制,而開機後則交由12V控制晶片輸出5VDUAL,找到故障點後,接下來就試著排除看看,先上點位圖:

PQ601就是輸出5VDUAL的N通道MOS管,它是由PQ602的P通道MOS管所控制,電路圖可以自行參考技嘉主板的5VDUAL電路,我沒有這片主板的電路圖,抱歉!也就是PQ602的G極要低電壓才能導通D極輸出5V,去控制PQ601輸出5VDUAL的信號,而PQ602的G極是由PQ604這顆NPN的三極管的C極輸出,咱們來看PQ604的點位圖:

從圖上看出PQ604的E極接地,所以B極必須要有一個大於0.6V的電壓才能把C極拉低,接著再看這個B極是由哪裡所控制,原來它是通過一個PRN603的1K排阻,受控於PQ605這顆NPN三極管的C極,而這個C極必須要大於0.6V,如下圖:

從圖上看出PQ605的E極接地,所以B極必須要低於0.6V才不會把C極拉到地上去,繼續循線發現這個B極是經過一個822排阻然後跟電源的5VSB相連,小弟有更換過822排阻,故障狀況一樣,索性就把PQ605拿掉,讓C極處於高電平不要被拉到地上,從而最終讓PQ601輸出5VDUAL信號,在電位圖上這麼演示後,接著到實物上量測看看是否能修復。

首先看到的是故障狀況,PQ602的D極輸出0V,如下圖:

PQ602是P通道的MOS,所以G極要低電壓才能導通,如果是高電壓就截止,如下圖:

圖中看出PQ602的G極高電壓截止,受控於PQ604這顆NPN三極管的C極,所以PQ604的B極必須要大於0.6V才能導ˋ通將C極拉到地上,如下圖:

圖中看出PQ604的B極為0V,導致CE不導通,無法將C極拉到地上,循線找到受控於PQ605這顆NPN三極管的C極,所以PQ605的B極必須要小於0.6V才能讓CE不導通,讓C極書出高電平,如下圖:

圖中看出PQ605的B極為4.96V,它是通過822的排阻與電源的5VSB相連,更換822排阻故障狀況一樣,所以將PQ605移除,讓它不再參加控制PQ604的B極,移除後,原PQ605的C極有一個0.92V的電壓,如下圖:

此時0.92V經過PRN603這個1K排阻輸入到PQ604的B極,量測到一個0.67V的電壓,如下圖:

PQ604的B極有高電平後,CE導通將C極拉到地上,所以PQ602的G極為低電平,如下圖:

從而D極輸出5.05V,PQ601也因此輸出5VDUAL的信號,如下圖:

上電測試已能觸發開機,如下圖:

開機畫面也出來了,此板不觸發修復成功。

网友A:
這文真的不錯!
如果可以用贊助酷幣的話…相信論壇會更進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文真的不錯!
如果可以用贊助酷幣的話…相信論壇會更進步!

謝謝前輩的讚美,讓我有發文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