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STRIX B250H Gaming 可開機但無顯示

楼主(2023-11-23):
朋友給了我這塊主機板連I5-7500 CPU, 徵狀可着機但無顯示

首先我用正常可用的 G-3900T 換上測試依舊, 電池有2.98V, 短接CLRTC依然

下載原厰 2001 版本BIOS 用 UEFITool0280 轉換成 .rom 使用 CH431A 擦上不行

淘了塊偵錯卡, 再下載初始版本 0301 BIOS 擦上還是不行

偵錯卡到了, 着機能跑碼最後顯示 62, 內顯或加顯卡都無顯示

在論壇找到 B250F 的點位圖但有些不同, 將主要的供電列如下:

PL2211     VPP DDR            +2.52V

PL3011      P                      +1.02V

PL2011     VDDQ                 +1.22V

PL1032,1031,1021,1022,1011,1012,1041     VCORE                +0.75V

PL1042   VCORE                  +1.04V

PL1311   VCCGT                  +1.04V

煩請諸位師兄指點方向, 感謝

网友:
電池2.98V 最好3V以上
點位圖
Asus STRIX B250H GAMING_1.02.rar (132.75 KB, 下載次數: 22)

网友A:
VCORE、VCCGT數據看似還是預供電的準位。

測量PCIE A13有無RESET?!

1. 我會從觸發後的時序信號做量測。

2. 也不排除你CAP轉BIN的BIOS可能有問題?!或是改用1205的BIOS去轉?

10F lienkevin大提供的電路圖,最後一頁為時序圖可對照。

MSI B250M gaming pro 沒待機, 不觸發 by ObiWan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949-1-1.html

補充內容 (2023-11-26 07:16 PM):
更正:A10 reset

補充內容 (2023-11-26 07:17 PM):
再更正: A11 reset

网友B:
顯示卡看起來外觀很簡潔沒風扇,是什麼顯示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RE、VCCGT數據看似還是預供電的準位。

測量PCIE A13有無RESET?!

偵錯卡上  CPU, DRUM, VGA, PCH, 分別都有閃動過

RST 看似沒有

我從你們建議的檢查一下看結果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顯示卡看起來外觀很簡潔沒風扇,是什麼顯示卡?

ASUS GT-7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RE、VCCGT數據看似還是預供電的準位。

測量PCIE A13有無RESET?!

擦了1205版本 BIOS 依舊, 拔掉RAM 會一長兩短BB響, 說明有讀到BIOS也能跑碼

PCIe A13 有3.38V, 沒有跳變

而Repair Guide上跟點位圖上的訊號名稱不一樣, 還未摸得透

网友:
引用 楼主:
擦了1205版本 BIOS 依舊, 拔掉RAM 會一長兩短BB響, 說明有讀到BIOS也能跑碼

PCIe A13 有3.38V, 沒有跳變 ...

CPU裝上才會有RESET,估計PCIE CLK A13 A14應該也是正常,大約會是0.45V左右。

理論上VCORE也會得到低於1V的工作電壓才是...

网友:
檢查這兩個元件

楼主:
檢查這兩個元件

SRN202 1K OHM排阻和 SQ 1 7002 更換過無變化, 查線路沒有斷線

查P_VRM_PGD_5訊號沒有變化, 查線路進了PU 1000 PWM CONTROLLER ASP 1400B

淘了件全新的用風鎗350C吹了幾分鐘都不動, 後加熱到450C才起了它, 新的塗了銲油吹了幾分鐘因很難定正位,

最後就是不跑碼了, 可能是芯片腳脫錫吧, 第一次實習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