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J48T主板上的零件形式與(購買)料號

楼主(2023-11-24):
主板全圖,板號0171-2271-5544
SOP23-5,RSAIR
板上位置,UP10/UP14
SOP23-5,HY4SG
板上位置,UH3
說明,因為這台電視看到一半,突然斷電,指示燈也不亮,拆開機器,電源板輸出19VDC,沒問題,DC轉換電路,5V迴路沒有電壓,將UP21更換後,燒掉了UP10/UP14跟UH3,經電表測量,這些都是5V供電,判斷應該是19V串到5V迴路燒毀,想買零件,卻不知道零件上的編號是甚麼規格?!Google也沒查到,請各位大師幫忙看看能否提供零件型式及編號來購買,感恩

网友:
我拍的絲印是 RSAJA,HDMI旁邊的是 HY4VG

RSAIR、RSAJA 用 RS、RSA 關鍵字沒有找到,其實就找同步降壓 IC 就可以了,腳位我上面有標了

至於要幾A我就不知道了

HY4SG、HY4VG 用 HY、HY4 關鍵字也沒找到,其中兩腳有5V,可能和HDMI有關

--
UP14 轉換 3.3V 輸出,其中有經過一顆10K電阻,轉成 UP10 的 EN 腳,UP10 輸出 1.2V

補充內容 (2024-5-4 09:34 PM):
絲印 RSAXX:LA8013ACD SOT23-5

補充內容 (2024-5-4 09:48 PM):
絲印 HYXX:AP2191WG-7 SOT23-5

楼主:
感謝"'ˊ楊大俠",這樣我有個方向去找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