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下圖中HX-817 跟c9ASC 這兩個零件datasheet?

楼主(2023-11-24):
請教各位
圖中二個遍尋不找的datasheet,感謝唷
有拆下量測過因疑似損壞量測都不正常無法推測是mos還是bjt還是diode

网友A:
還是跟你溝通一下,你這篇是想問HX-817 跟c9ASC 這兩個零件的規格書,那標題應該把這兩個關鍵字放在標題,不管有沒有解決?日後有人搜尋才能找到,結果你只用一張圖畫兩個紅圈,我既然有看到這次就幫你改,下一次請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跟你溝通一下,你這篇是想問HX-817 跟c9ASC 這兩個零件的規格書,那標題應該把這兩個關鍵字放在標題, ...

不好意思唷

网友:
沒事兒!下次配合就好。

以我來說,在不查datasheet 下,看到817 第一印象是光耦合,不過光耦合需要4支腳,所以接下來我會懷疑可能是2SC817,c9ASC 就沒印象了。
如果都查不到,而你只是要確認好的或壞的?那SOP-23 封裝比較有可能是MOS、Transistor或Diode,電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當然,如果你是要知道特性就非得要找規格表了。

网友B:
c9ASC 可能是 SI2319DS ?好像差一點點,

中間的記號有點不同,你的是一點,這家是二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c9ASC 可能是 SI2319DS ?好像差一點點,

中間的記號有點不同,你的是一點,這家是二條

感謝唷~我在試看看

网友:
除了二極體、電晶體(BJT, MOSFET等)類之外,三腳的也可能是電源類的IC,例如LDO穩壓器、參考電壓等, 請參考

网友:
又到了瞎猜的時段了,沒有線路圖,

相片又只有局部,已知的只有中間那顆2N7002,

如果能知道各隻腳是接往哪裡,跟電源的關係,跟負載的關係,

應該會有助於猜謎.

以已知的2N7002為中心來猜,它是受控於HX-817,

2N7002在控制C9ASC,2N7002,負責把C9ASC拉低,那C9ASC滿符合是PMOS,

這樣就可避免若C9ASC是NMOS的自舉迴路,

既然C9ASC已有2N7002在控制了,那HX-817要扮演什麼角色,

因該是符合某種條件時去控制2N7002,否則幹麻3顆sot23-3串在一起,

又不是BJT要搞達靈頓,加上HX若是 禾芯微 公司的話,

他們作的產品多與電源有關,在只有一張局部相片的情況下,就只能接力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