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nFocus FT-60CA601無待機燈號且無法開機

楼主(2023-11-24):
同一台機器版上已經有先進遇過同樣問題(https://bbs.pigoo.com/thread-85305-1-1.html),但是很遺憾我的問題應該跟他不一樣,因為他換的電阻跟MOSFET我都沒壞,而且我的電源板接頭在上電後是量得到電壓的,各腳電壓狀況如下:
T-CON ON: 3.3V
+12V-T-CON: 12V
NC: 無電壓
PWM: 3.3V
BLON: 無電壓
NC: 無電壓
+12V: 12V
+12V: 12V
GND
GND
GND
+12V-AU: 12V
PSON: 3.3V
ACD: 無電壓
+12V-AU: 12V

電源板接頭

電源板接頭

我不知道這樣的電壓狀況是否代表電源板正常,讓我比較疑惑的是PSON是3.3V而不是常見的0V,為了測試它是不是低電位觸發,有試圖用一個1K歐姆電組接地,但是機器並沒有反應,接頭各腳電壓也如上所述。

量測待機燈的LED是經綠線直接到主機板上,推測主機板端並沒有進入待機狀態。

請問各位先進,接下來我應該從何處著手?如果有需要更仔細的元件圖片請告訴我,拜謝在先。

主機板上至電源板接頭

主機板上方接頭

主機板上方接頭

待機LED及IR接收板

待機LED及紅外線接收器

待機LED及紅外線接收器

主機板上至待機LED板

主機板接待機LED板接頭

主機板接待機LED板接頭

主機板全貌

主機板全貌

主機板全貌

整機全貌

全貌

全貌

网友:
電源板沒問題~

主機板出問題~
先摸摸看散熱片會不會很燙~
如果很燙就是晶片短路了~

網路買一塊二手主機板吧~

散熱片溫溫的~
量一下紅圈圖的電感有沒有電壓~
如果都有電壓~
可以把藍圈處的wifi 拔掉~
再插電試試~

如果還是不行~

網路買一塊二手主機板吧~

除非您有韌體~並且會刷機~

楼主:
感謝回覆!

各電感電壓如下圖

主機板晶片經測試只有黑色散熱片那個會溫溫的,這顆應該不是主晶片,因為看板子是經排線送訊號到T-CON板
銀色散熱片那顆應該是主晶片,幾乎沒有發熱。

也試過拔網路卡,但無功而返。

像這種主機板會不會有按鍵組合的reset方式呢?

另外如果必須要買主機板,對岸淘寶貨是否也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各電感電壓如下圖

可惜沒有韌體~
不然刷機應該就能好~

對岸淘寶~
"配屏"的型號最好是一樣的~
能接受簡體字~
有可能買到壞的~
是能通用的~

楼主:
經其他前輩指點,推測ACD無電壓為不正常現象。
ACD(AC-Down)接腳的作用為偵測市電電壓過低時向主機板送低電位訊號以關機,正常狀況下應該為高電位。

不知道這一點各位先進有無其他看法?

楼主:
已經發現問題點!

主晶片只要經熱風槍烘烤一下或是用手指壓住再上電就可以正常開機,看來應該是這顆主晶片的焊點接觸不良。
這樣的問題是否只要主晶片重焊即可解決?或是甚至用熱風槍吹一陣子使焊點融化再重新凝固即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發現問題點!

主晶片只要經熱風槍烘烤一下或是用手指壓住再上電就可以正常開機,看來應該是這顆主晶片 ...

加點助焊劑~
再用熱風槍加焊~

最後再外加個散熱風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