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8B75-M LX PLUS 無法正常關機 求助

楼主(2023-11-25):
有更新BIOS 還是一樣WIN10 沒辦法正常的關機 關機 螢幕關了 主機還沒停止
風扇還會轉!
求 維修方向 還有電位圖 謝謝

网友A:
站內有:https://bbs.pigoo.com/thread-75565-1-1.html

更新BIOS?不整個重刷看看?

--
另一種情形是WIN10電源管理那邊有一個快速啟動,

有些裝置驅動和快速啟動有衝突,會造成無法關機

先試看看把快速啟動關閉,重新啟動後再關機試試。

如果可以關機,那就看是否花時間排除有問題的驅動 (可能是原廠驅動或內建驅動有衝突)

--
要先按「變更目前無法使用的設定」,下面灰色的選項就能修改

第一個不要勾

网友B:
可能有木馬或病毒,關機時後台還有程式在運作,按電源鍵幾秒強制關機.重啟後查殺木馬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木馬或病毒,關機時後台還有程式在運作,按電源鍵幾秒強制關機.重啟後查殺木馬病毒 ...

確定是主機板的問題。我硬碟換別板子就能正常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內有:https://bbs.pigoo.com/thread-75565-1-1.html

更新BIOS?不整個重刷看看?

我下載看看 確定板子問題ssd 拆下換別主機板就正常關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載看看 確定板子問題ssd 拆下換別主機板就正常關機

建議BIOS拆下重燒

网友C:
使用電腦均是已過10年舊電腦,啟動按鈕換新再試試,個人是這樣就正常

楼主:
2顆BIOS 重燒就好了 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電腦均是已過10年舊電腦,啟動按鈕換新再試試,個人是這樣就正常

BIOS 拆下 重燒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 拆下 重燒就正常了

有可能是BIOS病毒或者木馬,BIOS清零沒用,重燒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