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sing a Transistor Curve Tracer as an Octopus I/V Trace...

楼主(2023-11-25):
電晶體曲線掃描器是上世紀電子人都聽說過的東西,
八爪章魚則是簡化的電晶體曲線掃描儀,
那麼可以用複雜的曲線掃描儀代替八爪章魚嗎?
以下影片教學 :

网友A:
想請教curve tracer與晶體測試器兩個設備都可辨識正常與異常,那這兩者的的差異在哪裡?!

如果差異顯著就可以讓我那台幾乎閒置的Hitachi波波使用率能提高些
感謝回覆~

更新: 自己透過"curve tracer" 找到論壇的文章

原來是動態測量零件特性,這樣更精準判定零件的異常與否。

國三時我還在為升學盲目奮鬥...

自製一部CURVE TRACER 半導體曲線掃瞄器 by wish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32922-1-1.html

補充內容 (2023-11-26 11:18 AM):
https://www.docin.com/touch_new/preview_new.do?id=8178344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教curve tracer與晶體測試器兩個設備都可辨識正常與異常,那這兩者的的差異在哪裡?!

如果差異顯著就可 ...

電壓選擇範圍比較多,
電流限制固定(要查線路才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壓選擇範圍比較多,
電流限制固定(要查線路才知)

請教oldhan大,這種神兵利器熟練上手似乎需要一些時間?!

有點想投資SMH0219大開發的那一台,謝謝~

网友B:
很多年前學生時期到電子工廠打工生產二極體,產線上的測試儀器就是太克的半導體曲線掃描儀,非常巨大的一台儀器,用來測半導體的耐壓非常簡單一目瞭然。
後來玩音響要配對電晶體也 DIY 做了一台動態曲線掃描儀,線路也很簡單幾顆 IC 就成了,後來沒玩音響也就沒在用也不知流落何方。
修理要用曲線掃描儀也可以但要有另一台相同的良品比對可才能抓到異常處,這對修理業者有點困難而工廠產線有許多良品這就不是問題。

Octopus I V Curve Tracer 的線路也很簡單零件也隨手可得,想用看看就搭一搭線路配合示波器就能玩起來,自己動手創作會學的更多。

https://hackaday.io/project/189029-octopus-i-v-curve-trac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年前學生時期到電子工廠打工生產二極體,產線上的測試儀器就是太克的半導體曲線掃描儀,非常巨大的一台 ...
修理要用曲線掃描儀也可以但要有另一台相同的良品比對可才能抓到異常處,這對修理業者有點困難而工廠產線有許多良品這就不是問題。
真的是如此!  曾經被產線打下來的板子三面夾擊所淹沒

好的! 感謝duke大的資料提供,小弟抽空找資料動手做看看。

网友:
看到這篇 又回想起來那台烏龜版掃瞄器還沒得到精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