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nintendo switch 軟排座怎麼焊

楼主(2023-11-26):
好不容易把IC都焊上去了結果軟排接座竟然掉了下來
本來試著加熱後在放上去結果焊不住(用熱風槍加熱焊接部位)
軟排座也因為太熱變形了,剛剛上網看也沒人在賣,只找到一堆joy con 的座

請問要如何才能焊上去軟排座,以及哪邊有得買
再不行就只能當材料機賣了
剛一貼圖才發現2個電阻被我吹歪了

网友A:
照片請儘量打橫,或是斟酌修改比例。

不然再晚又要重新開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請儘量打橫,或是斟酌修改比例。

不然再晚又要重新開帖了。

謝謝提醒,已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提醒,已修改

塑料件要用防焊膠帶多貼幾層做隔離。

至於軟排座該預上錫膏從背面用熱風槍加熱才能避免融化吧?

至於你的風槍溫度會不會加熱太久或是風量設置過高造成其餘零件吹跑?還是溫度設定過高?

PCB都略微發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件要用防焊膠帶多貼幾層做隔離。

至於軟排座該預上錫膏從背面用熱風槍加熱才能避免融化吧?

原本熱風槍設置400度,風量已調至最低,一直沒反應後來改成450度
軟排座正背面有零件,加熱會掉下來吧

网友B:
背面有一顆 LED ,用後加熱就算有貼也可能被你吹熔化,
--
↑ 更正,背面那個是一個顆傳感器

看圖片PIN都有露出一點點,應該可以用焊的

背面那油漬,感覺是用助焊油?不是用助焊膏(劑)

品牌料號:molex 503566-1100

編號7:淘寶連結

正面高清圖來源: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有一顆 LED ,用後加熱就算有貼也可能被你吹熔化,

看圖片PIN都有露出一點點,應該可以用焊的

大大真厲害這樣就看得出來
我看了一下的確我是用助焊油,剛剛查才知道這會腐蝕電路板
已經下單助焊膏跟排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真厲害這樣就看得出來
我看了一下的確我是用助焊油,剛剛查才知道這會腐蝕電路板
已經下單助焊 ...

以前剛入門也是買助焊油,焊的時候會茲茲叫,周圍會被揮發的油氣薰的霧霧一層

但是焊接 電線 到鐵或鎳片材質時,還是得用助焊油才焊得住

這類的是助焊油、錫油,不能用在焊接零件

网友:
這種單顆排線座,會用某寶的話都有賣整支joycon所有的零件,關鍵字joycon 排線座,
不然就是某蝦了,不過某蝦也都從某寶出貨就是了...

然後先把原板上舊焊錫全清掉,新座子用放大鏡+超尖烙鐵頭去焊會比較容易一些。
要用熱風槍的話,因為經驗不足,溫度肯定難掌控,真要用請先弄到低溫焊錫,不然中高溫錫你有幾個座子你就會吹壞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