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WD 320G SATA HD 資料救援

楼主(2023-11-27):
請不要想的太美好,這次完全是瞎貓碰上死耗子

同事的品牌公務機,主述不開機,找小弟出公差救機

經過交叉比對,問題在硬碟,問題是裡面的資料要撈出來

外觀,16年的老古董

上電硬碟不轉,為了測試還造成小弟的快捷線為國捐軀,箭頭處高熱

拆下電路板,發熱點是主控IC

箭頭C28 MLCC碳化,用鉗子挖掉,挖掉後才想到拍照

上電抓的到硬碟了

磁區讀的到,資料沒受損

這顆硬碟很有個性,倒放會要你格式化硬碟,正放就沒事,要同事換顆新硬碟,趕快轉移資料

网友A:
線路板與硬碟接點氧化,建議拋光有利於訊號傳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路板與硬碟接點氧化,建議拋光有利於訊號傳輸。

多謝指導,這顆硬碟資料轉出來後就報廢了,所以同事也不在意後續使用

网友B:
前輩真的運氣不錯,挖太用力了(還好線沒刮斷)。

這種傳統硬碟,我只遇過一顆2.5"保險斷了,接上後復活的。

其他全部報廢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輩真的運氣不錯,挖太用力了(還好線沒刮斷)。

這種傳統硬碟,我只遇過一顆2.5"保險斷了,接上後復活的。 ...

這顆真的修運氣的,本來沒把握有修好的機會

网友C:
嗯,傳統硬碟還是留一些當資料備份,SSD固然很快,但是一壞資料難救

常看小飛機DIY在維修SSD,有時候不是搬板就能修好,主控掉固件 (有加密) 或掛了就沒機會

然後保存也是,他有一集客戶SSD放幾個月才送修,NAND FLASH 顆粒儲存01的電荷(電子)弱化

用PC3000讀取之後也是救不了資料

所以SSD存放資料不常用,也得給它通電一下? ,Google看到的資料

--
所以有客戶要買 1TB SSD 當D槽,我是建議買傳統硬碟或使用外接2.5、3.5 HDD多份備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傳統硬碟還是留一些當資料備份,SSD固然很快,但是一壞資料難救

常看小飛機DIY在維修SSD,有時候不是 ...

小弟手上完全沒有SSD,原因很單純,就是買不起而已

可能是新筆電很多都改用M2 SSD,網拍中古機械硬碟價格跟前幾年比掉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