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水塔 液面開關 更換

楼主(2023-11-27):
話說,在2023/11/23號左右
水塔竟然沒有水可用
沒水的日子,真的非常不方便

發此篇文章一方面記錄更換過程
另一方面也想記錄一下 液面開關的大約使用期限
也避免時間過久後,自己又忘記了

如下過程...

网友A:
首先謝謝你分享一篇維修心得。
下次發文可否不要把文字加入圖片中,文字歸文字,圖片歸圖片,日後搜尋才找的到。
就如下方連結這樣︰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B:
我也給水塔液位開關加蓋子,

但是是剪鋁罐飲料來用,

(參考「水塔開關加手動拉繩」)

幻想飲水更香甜。

另外,以前也發生過水塔沒水的情形,

所以浮球就採1+2的方式安裝,

(參考「水塔清洗」)

排除浮球故障情形(那種橘色的塑膠材質浮球,萬一發生黏膠失靈,浮球裡面的水減少導致重量不足,開關沒有被拉下啟動給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謝謝你分享一篇維修心得。
下次發文可否不要把文字加入圖片中,文字歸文字,圖片歸圖片,日後搜尋才找 ...

老大
好的收到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開關下方那個淡藍色腳座好買吗,小弟上次跑水電五金行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謝謝你分享一篇維修心得。
下次發文可否不要把文字加入圖片中,文字歸文字,圖片歸圖片,日後搜尋才找 ...

我要把文字加上去
發現...已經找不到編輯的按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開關下方那個淡藍色腳座好買吗,小弟上次跑水電五金行找不到 ...

這次我並沒有更換
我也正要去詢問看看...

我有新的發現,再跟你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給水塔液位開關加蓋子,

但是是剪鋁罐飲料來用,

排除浮球故障情形(那種橘色的塑膠材質浮球,萬一發生黏膠失靈,浮球裡面的水減少導致重量不足,開關沒有被拉下啟動給水。

我在考慮舊的浮球是不是要換掉
也是這因素....
因為已經用很久的東西,其實還蠻穩定的,
但是,有時候更換上的新品
反而會延伸其他問題點

只是..後來想想
還是一併都換新的試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開關下方那個淡藍色腳座好買吗,小弟上次跑水電五金行找不到 ...

搜索內螺紋水塔接頭
液面控制開關有3/4"跟1"的,沒特地找,就附近水電材料行就有了。
它的外牙是反牙的,順時鐘才是轉鬆。
手上這顆背面標3/4",用雷達ST-70AB鎖第一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開關下方那個淡藍色腳座好買吗,小弟上次跑水電五金行找不到 ...

台灣現貨 PVC 水塔頭 (4分/6分/1吋/1.2吋/1.5吋/2吋)水管接頭/管道配件 魚菜共生 水族 DIY

  304不銹鋼水箱接頭4分6分1寸水塔水池水桶排水出水進水內外絲配件⚙️熱銷臺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搜索內螺紋水塔接頭
液面控制開關有1英寸跟英寸2的,沒特地找,就附近水電材料行就有了。
它的外牙是反牙 ...

多謝說明,小弟的水塔因為日久年深,這顆表面變粉末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灣現貨 PVC 水塔頭 (4分/6分/1吋/1.2吋/1.5吋/2吋)水管接頭/管道配件 魚菜共生 水族 DIY

https://shop ...

多謝說明,下次就知道怎麼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次我並沒有更換
我也正要去詢問看看...

多謝回復,還好您不用更換,這顆日子久了那顆大塑膠螺帽超級難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謝說明,小弟的水塔因為日久年深,這顆表面變粉末化了

我的也有此狀況唷(表面變粉末化)
因為更換開關
才發現此狀況
所以...才想一起更換,
不過...我還沒準備好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內螺紋水塔接頭
液面控制開關有3/4"跟1"的,沒特地找,就附近水電材料行就有了。
它的外牙是反牙的, ...

感謝指導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灣現貨 PVC 水塔頭 (4分/6分/1吋/1.2吋/1.5吋/2吋)水管接頭/管道配件 魚菜共生 水族 DIY

https://shop ...

這個材質不錯唷
不鏽鋼的..
永遠都不會脆化

网友F:
那個白色蓋子材質不好都會先壞。

网友G:
更換前請務必確實~斷電~ 以免發生憾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那個白色蓋子材質不好都會先壞。

以前手邊拿到有上釉的杯型瓷器
直接倒置蓋上
30年了瓷杯還健在

网友:
更換開關時記得要先斷電。

网友I:
這液位開關不曉得是哪個牌子?白色蓋子很少見,雷達牌都是灰色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手邊拿到有上釉的杯型瓷器
直接倒置蓋上
30年了瓷杯還健在

杯型瓷器

這經驗很好唷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液位開關不曉得是哪個牌子?白色蓋子很少見,雷達牌都是灰色蓋!

遠鋒FL-310隔離式液面控制器

我原本打算舊的開關換下後
想要試試看能否整理好
把開關 整理順了
下次 就可以再使用

不過..沒屋頂的
價格還蠻實惠的

我就放棄整理舊品的想法
還是直接換新的

盡量避免開關時常出現狀況
而又要水塔爬上爬下的

造成後續自己的麻煩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更換前請務必確實~斷電~ 以免發生憾事

真的超級重要

小弟修過水塔液位開關無法斷電,原因是當初蓋房子時水電外行又白癡,正常是外電總開關--無熔絲開關--一般開關(可有可無)--液位開關--馬達

這位天才搞成外電總開關--無熔絲開關----液位開關--一般開關--馬達,問題是已經快50年了,完全找不出接哪個無熔絲開關,換液位開關只能活電作業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真的超級重要

小弟修過水塔液位開關無法斷電,原因是當初蓋房子時水電外行又白癡,正常是外電總開關--無 ...

無論如何保命最重要, 有電錶量測電壓, 無熔絲開關一個一個關,
浮球開關一次一次量電壓總會找到該屬NFB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無論如何保命最重要, 有電錶量測電壓, 無熔絲開關一個一個關,
浮球開關一次一次量電壓總會找到該屬NFB迴 ...

雖然可以一次一次測試迴路

不過...
在執行面上,
可能不是太容易

因為一般水塔都在最高處,
電源有可能在最低處(1F)

若沒有適合的幫手
恐難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