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全漢FSP135-19V7.1A適配器改電壓24V翻車了

楼主(2023-11-27):
楊大俠前輩給的大電流適配器,裝在T12電烙鐵當電源,非常感謝完成DIY,最近比較閒,就想說T12用的電壓是24V,還有改良空間,於是再次的拆了又拆,結果翻車了,幸好不嚴重,精神主體還能保住,沒被我給炸了。

扁平設計長度較長,老虎夾太小,費了很大功夫才打開,而且還封膠確保品質吧!

反面

回授就這兩個晶片4310(類似431);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0/592/2/AP4310.html還有一個SRK2000D LLC 諧振轉換器的同步整流器智慧型驅動器;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602/8/SRK2000D.html

4310分壓電阻改到22V就跳保護,加負載開機,有時可啟動,但萬一步驟不一樣就跳保護了

SRK2000D LLC 諧振轉換器的同步整流器智慧型驅動器,查PDF,從第二腳的分壓電阻開始調,如上所述,幾乎每個電阻(有分壓得先)全改了,搞了2天,投降了,請問前輩們!如何著手19到24V壓差比例不大,應該與高頻變壓器無關,況且才改一些些就保護了。

請問前輩們!要如何著手?

网友A:
理論上 只有一組 穩壓回授調整 的電路  只需一個光耦合器   這是基礎需要

但它為何要兩個光耦合器 (同其它桌機電源 兩個以上)

因為 多出來的用來做  [異常保護]

----
既然 你的機器[跳保護了]  那就看是不是前述 [異常保護] 介入工作了

另外 AP4310 這種內部 說白了 是TL431 額外再加一組放大器( 5[輸入_正] / 6[輸入_負] /7[輸出] )

這組可能 PIN7 [輸出] 接到   [異常保護] 用的光耦合器

(  TL431 那組 就接[穩壓回授]用的光耦合器  )

請再自行驗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 只有一組 穩壓回授調整 的電路  只需一個光耦合器   這是基礎需要

但它為何要兩個光耦合器 (同其 ...

把光偶離線,問題還是一樣。電壓衝上23v,後就慢慢一職降,好像氣球消風。

网友B:
板子上還有其他晶片?中間那顆是?經爬網路上的文章,可能有過壓保護,需調整保護電壓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還有其他晶片?中間那顆是?經爬網路上的文章,可能有過壓保護,需調整保護電壓上限 ...

還有一顆;SRK2000用於 LLC 諧振轉換器的同步整流器智慧型驅動器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602/8/SRK2000D.html
第二腳EN很像有關,改分壓電阻沒反應,應該是我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還有其他晶片?中間那顆是?經爬網路上的文章,可能有過壓保護,需調整保護電壓上限 ...

中間那顆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光偶離線,問題還是一樣。電壓衝上23v,後就慢慢一職降,好像氣球消風。

簡單的無效   那挑戰就深了

就是  SRK200X 的EN和VCC   以及 一次側 主控IC ?? 的 VCC 與 EN (或稱 DIS)

它們 哪個 隨著  VR調整輸出電壓  出現變化
關於 兩個IC 的VCC 不只是單看IC的PIN腳   還得上查  線圈變壓器經二極體整流過來的電路是如何

以下圖說明   是不是因為輸出電壓增加  使 增畫紅色線路部分 電壓隨之增大 當稽納二極體觸發 DIS
若沒錯 可以 將串於整流二極體的[電阻]加大一些  就能降低紅色線路電壓

网友C:
T12用的電壓是24V,不知道電流是多少?電供不是有一組-12嗎?但是電流好像有一些低,-12跟+12壓差剛好是24V,可以帶的動T12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T12用的電壓是24V,不知道電流是多少?電供不是有一組-12嗎?但是電流好像有一些低,-12跟+12壓差剛好是24V ...

T12 的阻抗是 8 歐姆,電壓可以從 12V 到 24V 都可電壓越高瓦數越大加熱也越快。
所以供電 24V 時需要 3A 電流,考慮到電源的安全餘裕應該要能提供 5A 以上瓦數要大於 100W 。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2用的電壓是24V,不知道電流是多少?電供不是有一組-12嗎?但是電流好像有一些低,-12跟+12壓差剛好是24V ...

電流不夠,至少也要60W以上。

楼主:
是前級這顆嗎?

這顆是是TEA1716T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流不夠,至少也要60W以上。

這個可以嗎?原先是跟學姊買來給一台電視用的,後來電視壞了,就一直放著,如果您可以自取,就給您用了,不然直接找學姊買一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可以嗎?原先是跟學姊買來給一台電視用的,後來電視壞了,就一直放著,如果您可以自取,就給您用了, ...

現在這個是可以用,只是等待加熱的時間問題,也19與24V不會差很多,我沒事找事做,想說測試看看功力有進步嗎?
謝謝您!感恩~~~

网友:
我原本是找到這篇,和你的情況相似,只能用文字模式看
.
.
--
"根據AP4310的手冊得知,運放1為穩壓運放,運放2為限流運放
晶片3腳為內部基準電壓腳,基準為2.5v左右,
根據運放虛短的原理,2腳為採樣電壓輸入引腳,也為2.5v
自此,根據2腳周圍電阻,找到了採樣的上下分壓電阻,
上電阻為紅框內電阻,下電阻為籃圈內兩個電阻並聯,
測得下面兩個電阻並聯共7k左右,我們把電位器調整到7k代替兩個電阻,慢慢調整電壓,當然在此之前先把次級電容耐壓換高一點

當然,不會那麼順利,當電壓調整到24.5v時,突然掉電,電壓直線下落,電源停振,電位器往回檔也沒有重新啟動
只有斷電後再次通電,才會重新開機,不過當電壓超過24.5v同樣停振
並且當電源停振時,光耦沒有任何特殊情況,說明,高壓保護設置在前級高壓側,
但前級晶片沒找到公開圖紙,只有某寶有晶片賣,
不過,根據跑晶片線路圖,發現此cp015nd的一腳為供電,2腳為接地,
在論壇,貼吧裡大量流覽,發現一款晶片和這款晶片及其相似,那就是TEA1751,這個晶片的資料倒是很好找
找到資料後發現功能幾乎完全一樣

同樣的pfc,同樣的反激,同樣的引腳定義(已知的引腳)
於是我就大膽設想這兩款晶片完全一致,
根據TEA1751的晶片手冊,這款晶片確實有過壓保護功能,集成在第四引腳

但由於第四引腳有多種功能,我們並不能單純斷開第四引腳

根據功能介紹,我們可以通過調整電阻來調整保護電壓上限
測量到第四引腳週邊電阻為90k左右,正好在次級下分壓電阻上拆下來一個160k的電阻,
裝在這裡,保護電壓應該能調整到36v左右,

裝好後調整電位器,電壓超過24v也沒有掉電保護,
--
.
.
--
但這顆是 TEA1716T,和上面文章 TEA1751 腳位不同,我猜好像是第21腳 SNSFB,

datasheet 也有提到21腳「输出电压调节反馈感测输入,連接光耦和上拉電阻」

SIMON1016 大說的,另一顆光耦應該是反饋到這裡?

該怎麼調電阻讓 snsfb 符合保護電壓範圍我就不知了,datasheet 看不懂

參考參考

TEA1716T 中文datasheet

网友A:
參考樓上TEA1716 資料頁 40/47 (下圖修改 SNSOUT)  以及 14/47 文字內容

資料頁14/47 文字內容

資料頁40/47 (修改 SNSOUT  分壓電阻 )    來自輔助繞組

SNSOUT  分壓電阻  電壓來自輔助繞組   ( 大略上同7#  細節稍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樓上TEA1716 資料頁 40/47 (下圖修改 SNSOUT)  以及 14/47 文字內容

資料頁14/47 文字內容

感謝前輩老師的指導與提供資料,已經成功解決了,來整理一下,開新帖較清楚,有需要的人較好理解。

加負載5.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