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SDL 山多力 OV-1870(A) 電烤箱上方無法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23-11-28):
SDL 山多力 OV-1870(A) 電烤箱上方無法加熱維修實例

1.型號~SDL 山多力 OV-1870(A)

2.故障狀況~加熱旋鈕轉至上方加熱時沒有過電反應

3.拆開外蓋發現加熱管接線端子(不鏽鋼材質)燒損變形脫落,其他的也都變色鬆動

4.市面、網拍上幾乎找不到不鏽鋼接線端子,最後是用接開關那端不鏽鋼端子調頭代用,而溫度較低那頭改用一般銅鍍錫接線端子

  先將不鏽鋼接線端子間隙壓緊插入插片,外部再用銅線纏繞綁定,防止端子再次被熱應力破壞變形鬆脫(端子厚度太薄強度不夠)

5.另一端加熱管串接端子雖未燒損變色,但是一樣變得很鬆依樣處理OK

6.最終全部處理完成並加上護套管

7.裝機測試加熱旋鈕轉至上方加熱,消耗功率約605W

8.加熱旋鈕轉至下方加熱,消耗功率約611W

9.加熱旋鈕轉至全部加熱,消耗功率約1160W

10.修復完成烤些地瓜當點心

网友A:
請問,用銅線纏繞綁定不鏽鋼接線端子,所用的銅線是2.0mm的白扁線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用銅線纏繞綁定不鏽鋼接線端子,所用的銅線是2.0mm的白扁線嗎?

照理說應該是用銅端子導電最好,不知道為何廠商用不銹鋼端子?

不過這不打緊,wet有需要粗細兩款耐熱線的話記得跟烏骨雞學姐免費索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928-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180-1-2.html

网友:
加熱管會將部分熱量傳遞到 插銷端子(公)  經過接觸再傳遞到 插銷端子(母)

這裡有個區別    熱源 一開始不是 端子材料電導 引發
而是外部熱源干涉 使插銷端子(母)變形夾持力失效  引起接觸不良 接面電阻上升 形成不良循環

用於加熱管插銷端子(公) 配接的插銷端子(母)
必須用比銅耐熱抗形變的鋼  或者要能保持有效夾持力
所以又稱 耐熱插銷端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問,用銅線纏繞綁定不鏽鋼接線端子,所用的銅線是2.0mm的白扁線嗎?

單芯銅線要纏繞固定 2.0的太粗太硬 不容易纏緊
如有單芯銅線 1.2 最好纏  用1.6纏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單芯銅線要纏繞固定 2.0的太粗太硬 不容易纏緊
如有單芯銅線 1.2 最好纏  用1.6纏也是可以的

感謝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用銅線纏繞綁定不鏽鋼接線端子,所用的銅線是2.0mm的白扁線嗎?

用2.0mm有點誇張,太粗反而綁不緊還容易把插片(寬約4.8mm)弄斷。
我是拆報廢電源板的電感銅線來用,0.5mm~1.0mm比較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理說應該是用銅端子導電最好,不知道為何廠商用不銹鋼端子?

不過這不打緊,wet有需要粗細兩款耐熱線 ...

因為看過許多電鍋維修過的案例(用銅端子變色斷裂)而不敢用。

耐熱線我都有了,3Q~~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0mm有點誇張,太粗反而綁不緊還容易把插片(寬約4.8mm)弄斷。
我是拆報廢電源板的電感銅線來用,0.5mm ...

感謝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