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自動照明光電開關

楼主(2023-11-29):
大樓中庭的夜間自動照明,有天白天也亮著,想當然爾,就是這光電開關(請知道的痞友提供正確名稱)壞了吧。
拆開後,第一次看到這種半機械結構,目前買到的都是 555 + Relay。
這零件應該有20年了我猜,測試一下,還可以正常工作,不知那天為什麼故障?

外觀圖。

拆蓋後,光敏電阻。

未通電,接點常閉(N.C)。

通電後,將光敏電阻遮蔽;耗電約0.6W,將光敏電阻朝光;耗電約1.2W。
等待幾分鐘後,接點彈開變成斷路。

网友:
俗稱 : 自動點滅器

JIS規格 (JIS C 8369) :稱之為「光電式自動點滅器」。
CNS規格 (CNS 2804):稱之為「路燈用光電式自動點滅器」。

資料來源: 松下電工  EEF8010熱動繼電器形自動點滅器

http://www.nais.com.tw/client/product.php?pt=821

裡面有 自動點滅器 基本解說 與圖解

照度影響光敏電阻  使其串接的雙金屬片 電流不同發熱彎曲變化 達成開合接點

連結的這個型號 已經停產  該頁資訊可能隨時被移除消失

補充內容 (2023-11-30 10:50 AM):
更正    ...串接發熱體的雙金屬片...

网友:
真的是歷史文物,不過看起來接市電免用變壓器也是一項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