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FSP135-19V7.1A LLC+PFC TEA1716T限壓19V改24V

楼主(2023-11-29):
感謝楊大俠送我這個適配器,還熱心幫我找中文PDF資料,還有SIMON1016老師的解析,終於成功解決了。

拆開後正反面,黏的有夠功夫,還不是簡單的好拆。
有關電壓的就背面3顆晶片

左邊這顆SRK2000D LLC 諧振轉換器的同步整流器智慧型驅動器,是煙幕彈我被騙了兩天
主角是這顆TEA1716T高壓啟動諧振 LLC+PFC 組合控制器(感謝楊大俠找資料)
放大看

就這兩顆改電阻就可以了

貼片電阻不好找,用五色環電組替代;4310改好後

TEA1716T第五腳本來的貼片電阻

改好後

為什麼這裡也被騙了看他的21腳說明

第5腳才對的(感謝SIMON1016老師的解析)

這隻痞酷夾,幫了我大忙(以前對貼片電阻有恐懼感,不小心就不見了,拆下雖容易,要焊上又是大問題(拆拆焊上不下十幾次,幸好這隻,謝謝站長!還沒收到的趕快跟學姊聯絡,太晚就沒有了

4310的分壓電阻,測試14.2V還蠻剛好的

接上站長給的假負載,23.6V5.1A(其實心裡怕怕的)過關,功德圓滿,謝謝站長.老師.前輩們!感恩~~~

補充內容 (2023-11-30 02:51 PM):

更正;4310  RS7對地電阻683,並聯33K。

補充內容 (2023-11-30 02:53 PM):
詳細可看上一帖;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page=1#pid987117

補充內容 (2023-11-30 03:01 PM):
DC輸出24.2V;TEA1716T第5腳電阻,最是當事880K

楼主:
更正;4310  RS7對地電阻683,並聯33K。

网友:
兩個發文內容建議 跟技術無關

1.有更訂正相關  原作者可以利用 1#底部[補充] 三天有效

2.若前後文帖有相關承繼性質 建議在後發的文帖 補上前帖連結以利參考

网友A:
看不懂那個 SNSOUT,有一處寫最大值 3.6V,有一處寫極限值 12V

如果樓主能加上分壓修改前、修改後,SNSOUT 引腳的電壓是多少,

這樣就可以比對 datasheet 上面的值來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那個 SNSOUT,有一處寫最大值 3.6V,有一處寫極限值 12V

如果樓主能加上分壓修改前、修改後,SNSOUT ...

負電接18腳,正電第5腳,上電約兩秒後DC輸出24.2V時,跳到-3V之後慢慢降,來不即時拍到,AC電源拔除也是一樣慢慢消風,所以是-2.----V

最後降到332MV

這個電阻要很準,如果稍微太大,冷機開啟還算正常,如果關閉AC下降到16V以上,重新啟動;DC輸出會上下飄,好像在找基準,來回幾次才會到24.2V,但是接著負仔啟動,與冷機啟動一樣,完全正常。

如果又更高,或更低會與之前一樣,無法啟動,最準確是880K,我用900K就是稍高的情況(懶得找更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