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銅條前端怎麼打磨成圓頭?

楼主(2023-11-30):
這是1支直徑3mm的銅條,裸露的最前端很平整,因為它已釺焊在一條銅板上,請問銅條前端要怎麼才能很均勻磨成圓頭?

感謝

网友A:
窩珠磨頭  窩珠器  ..這是大陸用詞  不知台灣用詞是何

露天 蝦皮 打進[窩珠]  就能看到
不一定要真的買 可以參考這種工具工藝想法 ...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345126566743

補充內容 (2023-11-30 04:35 PM):
手工藝飾品用的金屬線頭磨圓器
淘寶: https://world.taobao.com/item/619863865479.htm

网友B:
夾在車床倒角,但是必須還是材料時完成,如果已是成品,那就只能用砂輪機來做,就不會很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窩珠磨頭  窩珠器  ..這是大陸用詞  不知台灣用詞是何

露天 蝦皮 打進[窩珠]  就能看到

居然還有這種東西,謝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夾在車床倒角,但是必須還是材料時完成,如果已是成品,那就只能用砂輪機來做,就不會很完美了。 ...

如果只有銅棒就簡單了,把銅棒鎖在我的打磨機上,再往磨刀石按電鑽開關慢慢修整一下應該就好了。

网友C:
修金屬,螺絲倒角器。
可能沒那麼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金屬,螺絲倒角器。
可能沒那麼圓。

我是要用在3mm 銅棒,其實有時也會用到2mm 銅棒,螺絲倒角器應該沒這麼小的。

网友D:
手工用銼刀 處理幾根不會很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用銼刀 處理幾根不會很難

其實就是我強迫症上身,當下就是覺得能用的很圓滑漂亮,用手工磨我眼力、手工都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