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三色LED爆閃燈不會亮維修實例

楼主(2023-11-30):
三色LED爆閃燈不會亮維修實例

1.檳榔攤老闆娘的三色LED爆閃燈又不會亮了(第一次是電源炸了)

2.通電測試 DC5V 輸出正常,閃爍控制器也沒壞,所以懷疑LED燈板電路有問題,拆開後發現電路防水完好未受損,那就測試全部LED狀況,最後紅、藍、綠三色各有數顆不會亮,上網採買透明外殼高亮度LED更換。

最後檢測是連接中繼線接頭腐蝕斷掉造成不過電,拆除所有舊線重配新線OK

3.連同仍會發光但是引腳發黃鏽斑的LED一併換新,新舊LED亮度一定有差異所以把新的集中在一起。

4.黑色固定底座4顆螺絲全部鏽蝕卡死,用砂輪機切掉改用白鐵螺絲鎖上,修好的LED電路板底部塗上2圈矽利康黏合兼防水

5.電源/控制板外殼也做好防水處理

6.隔天早上再以電路板保護膠做表面層防水

7.最終處理完成外觀

8.開燈測試繼續爆閃

网友A:
建議中間改黃色燈,就變成路口的紅綠燈了,生意可能會更好。
這種放在室外的燈具除非防水做的很好,否則都不會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議中間改黃色燈,就變成路口的紅綠燈了,生意可能會更好。
這種放在室外的燈具除非防水做的很好,否則都 ...

不能與紅綠燈一樣,會被開單的,目前這樣十幾年前就有人被開單了。

很久了理由好像是<盜用交通號誌,影響行車秩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與紅綠燈一樣,會被開單的,目前這樣十幾年前就有人被開單了。

很久了理由好像是 ...

哈哈!康兄你還當真了,這只是跟wet 開玩笑的話。

网友:
檳榔攤老闆娘一定很漂亮,求照片!!  女兒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