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GTX1660S MATS 問題請教

楼主(2023-11-30):
問一下這個是全部的記憶體故障嗎?因為我有時候會不定時破圖

网友A:
建議用內顯掛環境測試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mfg -notest

掛上測試環境後
./mats -n 1 -e 5
測試至少2-3次結果才會比較精準(通常進系統內能掛上驅動,都會是Pass,少部分會出現Fail)

假設Pass的話,使用進階測試92,118
./mods gputest.js -oqa -test 118 -matsinfo
(通常有破圖的話,該步驟應該會出現Fail,該階段有問題的話,會跑一陣子的錯誤代碼,要耐心跑完)

此時再次測試
./mats -n 1 -e 5 基本上有問題的通道就會被逼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用內顯掛環境測試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mfg -notest

感謝大大提供建議 但我發現我好像會拋錯 好像是指令錯誤

./mods gputest.js -oqa -test 118 -matsinfo
我要沒有+ -matsinfo   才可以跑 但跑得有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用內顯掛環境測試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mfg -notest

我還有遇到這個錯誤 是我指令問題嗎

网友:
./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notest
把-mfg 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