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V電動起子可當電動板手用嗎

楼主(2023-12-02):
之前電動起子改鋰電池;一鍵切換TRENY電動起子改2並6串鋰電池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157-1-1.html
感覺比以前用3串單顆的;容量也從1200增至3100MAH(有測試過)力道增大不少,負載時壓降,只之前的1/3。
心血來潮,用車床做一支套蓊接桿,想替代電動板手,用的不多,請問前輩們!可行嗎?

運轉測試軸心偏移,還蠻準的。

測試拆裝粉碎機的軸心刀片,好像有比我之前用手工轉得緊一點點,想說如果拆洗衣機,不知能勝任嗎?

機器會損傷嗎?

以前用手工轉不下來而作罷。

网友:
康兄 這電動起子有扭力調整的 要當電動板手用
小一點的螺絲應該能勝任 但要拆洗衣機的軸心螺母應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网友:
一般12V系 電動起子  扭力最大就30 N/m 牛頓/米
這 9.6V系小蝦米起子 能20 N/m 在改裝後如何驚天動地 應該就25單位以內
硬去搞  即使線圈不燒  行星齒輪也是要崩壞

我記得 12V系 電動衝擊扳手 是100 單位起步

用的不多的情況  我覺得 T 桿加長伸出機器外 有空間好施力
雖然老派不適科技男 但還是個 有腦筋 有肌肉 半筋半肉男

如果這個超級96 在我手  應該會去試老派的隨車千斤頂

楼主:
謝謝前輩的回覆,得到一個結論;不常用去借一下即可,只是有時想人家很忙,打擾人很過意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的回覆,得到一個結論;不常用去借一下即可,只是有時想人家很忙,打擾人很過意不去。 ...

只能說 洗衣機軸心螺絲要拆下 還要看卡住的情形而定 我手動衝擊鎚敲不下來的 大都用修機車的氣動衝擊板手 大都能拆下

我就遇過連拆機車的氣動衝擊板手也拆不下來的 最後到換大卡車輪胎的輪胎店 用他們的氣動衝擊板手 打了三下才打下來

网友B:
電動起子跟電動扳手 , 差別在衝擊 .

電動起子是把螺絲轉下來 ,

電動扳手是把螺絲打下來 , 是有差別的 .

我以前買的綠色這隻 , 洗衣機 , 汽車輪胎 , 都是輕鬆打下來 .

舊款沒賣了, 黑色新款效果如何 , 我沒用過不知道 , 只供參考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動起子跟電動扳手 , 差別在衝擊 .

電動起子是把螺絲轉下來 ,

現在物價已經是以前兩倍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現在物價已經是以前兩倍以上了

物價上升 , 收入沒跟著上升 , 辛苦了年輕人 ,

台灣錢淹腳目的時代已遠去 ,

各自選擇的命運 , 只好各自面對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能說 洗衣機軸心螺絲要拆下 還要看卡住的情形而定 我手動衝擊鎚敲不下來的 大都用修機車的氣動衝擊板手 ...

老闆,該衝一支大的了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闆,該衝一支大的了啦~

紅色外殼 好像是美沃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紅色外殼 好像是美沃奇的

是啊是啊,想說海馬大有這家的機器,電池就不必再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電動起子跟電動扳手 , 差別在衝擊 .

電動起子是把螺絲轉下來 ,

小弟也有買隻跟上面黑色那隻一模一樣的,外觀一樣標示一樣,扭力輸火焰扳手

還有馬達是有刷的,長這樣的很難有無刷馬達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小弟也有買隻跟上面黑色那隻一模一樣的,外觀一樣標示一樣,扭力輸火焰扳手

還有馬達是有刷的,長這樣的 ...

不是工作要用的 , 偶而用用 , 買個最便宜的就好了 ,

附的電池應該不會太好 , 不須花太多錢去買大容量款裡面的電池 ,

扭力若夠 DIY 用 , 就不須追求無刷 , 除非能先找到維修的材料 ,

鄰居買的電鍊鋸 , 就是有公板的無刷控制板可買 , 就很便宜的幫他解決 ,

那空間跟散熱都很有限 , 控制板就變成耗材 ,

總之輕巧好用的電動工具若要長時間運轉使用 , 散熱一直都會是問題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是啊,想說海馬大有這家的機器,電池就不必再買。

感謝 獅大 的推薦
無奈目前口袋太淺 還是用修機車的氣動板手 對付對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工作要用的 , 偶而用用 , 買個最便宜的就好了 ,

附的電池應該不會太好 , 不須花太多錢去買大容量款 ...

您的想法跟小弟一樣,便宜夠用就好

网友D:
康大沒有衝擊起子嗎?
起子機不帶衝擊的,如同Simon大所言,12V的扭力最多20~30Nm。
帶衝擊的,因為內部有一圈衝擊環敲擊,瞬間扭力最大可以達90~150Nm。

電扳也是一樣敲擊原理。
電扳我用不著沒買,加一枝轉接桿,也是湊合可用。

不過拆洗衣機螺絲,要看螺絲大小。
我查了一下makita電扳規格,扭力200~300Nm之間的,只敢寫到M20。
所以,大螺絲要拼一下運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康大沒有衝擊起子嗎?
起子機不帶衝擊的,如同Simon大所言,12V的扭力最多20~30Nm。
帶衝擊的,因為內部有一 ...

請問你這支是;衝擊可鑽混凝土與起子機,兩用的嗎?

衝擊電鑽我只有110V的,而且反轉已經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這支是;衝擊可鑽混凝土與起子機,兩用的嗎?

衝擊電鑽我只有110V的,而且反轉已經壞了。 ...

康大所擁有的,是震動電鑽吧?
衝擊起子機,是沿著旋轉方向敲;而震動電鑽,是沿著鑽孔方向前後敲。

真正又衝擊又震動的機子,不多。因為更重一點,沒買。
還好,我只需鑽一分的小洞,用衝擊起子機加個轉接或是六角柄鑽頭,已綽綽有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你這支是;衝擊可鑽混凝土與起子機,兩用的嗎?

衝擊電鑽我只有110V的,而且反轉已經壞了。 ...

你的反轉已經壞了 , 那意思應該是正轉還好的 ,

既然正轉還好的 , 那線圈部份就還是好的 ,

單純是方向控制開關故障 , 我是把那開關分解 ,

淘寶買的開關功能一樣 , 但是外型無法直上代替 ,

我是取用內部塑膠結構零件換到我原機的開關控制器 ,

不然你自己外接一個 6P 開關做正反轉控制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反轉已經壞了 , 那意思應該是正轉還好的 ,

既然正轉還好的 , 那線圈部份就還是好的 ,

讚!我了解了!來試試看,但是前幾天,幫隔壁八十機歲老翁固定電表(外電),就出狀況。鑽混凝土突然變轉速很慢了,後來噴一下WD40應急,這台跟著我也超過30年了,我想該買一台新的了,謝謝您!最大的問題就是買這麼多的工具,自己能使用還好,想說以後沒人接手,應該會變廢鐵處理很浪費,所以就得過且過了,反正只是要讓生活更方便一點而已,那就訓練自己不要太龜毛就好了,如果能更好是我的一生宗旨,老了也該改改.凡事盡力即可,要不會變成強迫症,那就真的生病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你這支是;衝擊可鑽混凝土與起子機,兩用的嗎?

衝擊電鑽我只有110V的,而且反轉已經壞了。 ...

反正都壞了,康大您要不要在開關組空隙噴一點WD40或接點清潔劑,有可能反轉壞了是因為開關內接點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讚!我了解了!來試試看,但是前幾天,幫隔壁八十機歲老翁固定電表(外電),就出狀況。鑽混凝土突然變轉速很 ...

不只康大跟老大,小弟手上工具也是夠用就好,沒意外再15-20年大概就變擺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讚!我了解了!來試試看,但是前幾天,幫隔壁八十機歲老翁固定電表(外電),就出狀況。鑽混凝土突然變轉速很 ...

你的若是可調速的 , 或許是那個開關按鈕的可變阻或TRIAC有問題 ,

一樣可以買來替換 , 就算最糟的線圈壞 , 也還是可以買漆包線重繞 ,

但是比較累 , 我是看 YouTube 裡怎麼繞的 , 如果沒特別原因就不用自己繞 ,

我是有一隻特殊尺寸 , 比市面上的小也有力 , 因為買不到了 ,才自己繞 .

大陸一個 林果兒 的影片 , 很多重繞馬達影片 ,  但沒教學 ,

看了能理解到的 , 都是 阿三或巴鐵的影片 ,  但是語言聽不懂 .

理解後就很好玩 , 機車的啟動馬達自己繞比工廠做的好 ,

工廠做的漆包線到換相片大都是用壓接 , 沒有加上焊接 ,

長時間熱脹冷縮後 , 造成某些繞組導通出問題 ,

我的輪胎打氣機的馬達最近也是發生了這問題 ,

有時剛好靜止時停的位置 , 那個繞組不導通 , 就無法啟動 ,

目前都是把它轉一下 , 才會啟動 ,  改天在拆開來弄 ,

這是直流775馬達 , 所以不是啟動電容的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都壞了,康大您要不要在開關組空隙噴一點WD40或接點清潔劑,有可能反轉壞了是因為開關內接點接觸不良 ...

對啊!就是噴一噴就好了,正反轉N年前就拆下丟了,改直接正轉,那時還沒加入此論壇,不會克服,現在才覺得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啊!就是噴一噴就好了,正反轉N年前就拆下丟了,改直接正轉,那時還沒加入此論壇,不會克服,現在才覺得 ...

你參考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若是可調速的 , 或許是那個開關按鈕的可變阻或TRIAC有問題 ,

一樣可以買來替換 , 就算最糟的線圈壞  ...

昨天拆了一顆24V高電流的馬達,線徑2.多MM,中心軸的線圈連接電極真的是壓接的(親友的四輪代步車馬達說給我帶回研究),手中只有低功率電焊機與電龜,所以只能再次壓緊一點
看過影片焊接,但是提不起勇氣,怕被搞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拆了一顆24V高電流的馬達,線徑2.多MM,中心軸的線圈連接電極真的是壓接的(親友的四輪代步車馬達說給 ...

開眼界了,這種的還用壓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開眼界了,這種的還用壓接

除了工業用馬達 , 消費性產品應該都是這樣的 , 否則生產流程太費工 ,

經過合理的使用期限熱脹冷縮 , 接觸不良就可以促進市場消費啊 ,

在這種時代應該是常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