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SAMSUNG型號SM-N9005_開關銅箔接點請教

楼主(2023-12-04):
如題,想請教前輩們手機的電源銅箔接點
手機品牌:SAMSUNG
型號:SM-N9005

因為這手機的電源開關因為壞掉,所以之前都是用筆去戳開關按鍵,久而久之,連開關按鍵也被戳壞了

為了讓其再次發光發熱,所以挖呀挖!!想把銅箔線路挖出來

努力小心的挖

這就是電源開關的銅箔,想要請教前輩們,是否能告知小弟。
因為我似乎看到三條銅箔線路。

我應該將哪兩條線路短路,就可以使其手機開機。

(打算引出線路,做開關使用,讓它再次發光發熱)

感謝前輩們的指導

网友A:
應該先把主板取下,看到完整按鍵排線後再嘗試進行修復或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先把主板取下,看到完整按鍵排線後再嘗試進行修復或更換

也是..全部拆開,會比較知道整體線路狀況。
我手邊工具比較不足

我之前有再找拆東西的"翹棒"
不曉得...是否有好用的可以推薦呢?

网友:
您的故障開關焊在主機板上,更換可能要找殺肉料

這支也滿久了,大概是第一代LTE手機,應該很多應用程式都不能裝,有哪些需要必須繼續撐嗎

网友B:
不好意思,看到音量那邊了,忘了三星的音量跟電源鍵不同邊

請您上網找報廢機來殺肉,QME02那顆移植過來就OK,這顆應該是振動跟電源開關總成,不容易拉線

三星早期機種在按鍵下方有矽膠軟墊,用久了矽膠破裂會造成按鍵下沉跟按鍵板無法接觸到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看到音量那邊了,忘了三星的音量跟電源鍵不同邊

感謝changold2分享的圖檔
我先依圖檔研究研究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hangold2分享的圖檔
我先依圖檔研究研究

這台滿好拆的,螺絲用眼鏡用小十字起子就能拆,後殼用小一字起子稍微翹一下就能分開

注意三星的排線會用雙面膠固定,請參考分解圖

网友:
這台和我的一樣.我拆2次.不難拆,,我記得網路可以買到整個開關排線,印像中也不貴..一般應該整組換比較好處理.不過你的塑膠外殼整個破了,,這個可能網路找一下殺肉件..另我11月時收到通知.line不再支持安桌5,所以我目前這台是無法安裝line使用喲.youtube則是更早之前就不能用了.除非刷機.然後我目前是尾插小板壞了,所以也無法刷機(目前沒打算再買尾插回來,因怕買回來也刷不好),目前是充電時必需把電池拆下來另外充電,.. 蝦皮打上n9005 開機排線看看是不是你要的零件 (是說為什麼當初不是把螺絲拆開拿下,而是用挖的?挖的時間要心血要花費更多吧?)

网友:
忘了說....我拆這個沒用什麼撬棒,記得螺絲鬆開......用手一拉就開了

网友C:
我有一堆這台廢板可以拆按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堆這台廢板可以拆按鍵

有尾插小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