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09F (X509FJ) 求助 BIOS

楼主(2023-12-04):
ASUS X509F (X509FJ)

電壓 3V , 5V 正常 不開機 求助 BIOS 想試試

板號 : X409FB  REV: 2.0

3 MB, 下載次數: 3

2.23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
你的修改

楼主:
測試燒錄結果   還是不開  -  只能 在查 其他問題  謝搂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燒錄結果   還是不開  -  只能 在查 其他問題  謝搂

電路圖
ASUS X409FA X409FB X409FJ X409FL.pdf (2.83 MB, 下載次數: 18)
點位圖
ASUS X409FB REV2.0 BRD.pdf (5.25 MB, 下載次數: 17)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燒錄結果   還是不開  -  只能 在查 其他問題  謝搂

有屏蔽板載內存看看嗎
電路圖13頁
或修改BIOS屏蔽

网友A:
鑫智造下載的,屏蔽內存

已清除SPD_X409FB 2.0 合成已配置.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3)
已清除SPD_X409FB 2.0 合成已配置.part2.rar (947.51 KB, 下載次數: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鑫智造下載的,屏蔽內存

我這台應該跟 內鍵 記憶體 無關 , 用了支援提共的 bios 基本的 3v , 5v 不出來 燈閃一下 而已

還是 感謝 提共

補充內容 (2023-12-6 05:19 PM):
已確認是 CPU 燒了 - 不修了

補充內容 (2023-12-6 05:20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