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喊狼來了,Windows 7/8再也不能免費升級到10/11,part 2

楼主(2023-12-06):
我之前有上來詢問過舊版本是否還能免費升級 Windows 10。
因為那張帖子已經過期無法回覆,只好再開一帖。
前期提要

這次測試主機是 asus筆電 x551c,原系統是Windows 8 (沒有升級 8.1)。
使用USB隨身碟安裝系統,這個安裝碟是去年製作的。
用CMD 指令查詢:

輸入: slmgr /xpr ,按ENTER,顯示電腦已永久啟用。
slmgr /xpr

网友:
我是四年級生,看你的需求,今年四月才用WIN7安裝,阿都比6S,過程曲折,專業用就買軟體,想挑戰一下,未嘗不可,用備用電腦玩玩,其實我十年前是電腦白痴,其實即使很大的公司,也有破綻可循,夠年輕.思想也夠新,不是問題的,軟體是日新月異的,今天可以,也許明天就不行了。

WIN7不再支援,很多是重灌的問題,先要確定更新有完整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確定更新有完整嗎? ...

花了點時間,終於更新驅動和 22H2。

補充內容 (2023-12-6 06:37 PM):
我從apple ][ 開始使用電腦到現在,我認為 W10算是相當成熟穩硬的版本。
除非有特殊限制,不然我都是想辦法把電腦系統升級到 W10。

网友B:
年輕時為了那些破解程式~都會一而再...再而三的~"找與嘗試"~
現在很懶了~2~3百元花一花~弄個綁微軟帳號的序號~收工~簡單愉快~
我win 7買盒裝旗艦版~換win10 拿它序號來註冊~竟然能過~微軟其實還滿公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個綁微軟帳號的序號 ...

我沒有特別去弄序號,也沒有使用破解程式。

只是這次安裝直接用微軟帳戶設定使用者登入,微軟就自動綁定帳戶和Windows 10。
如果採用一般user ID,還是會給新序號。
升級一定會自動產生新序號,不管有沒有綁定微軟帳戶。

因為筆電主機板上有內建 Windows 8的序號,安裝系統時會先檢查這個序號,升級成Windows 10 微軟會自動給另一個新序號。
(忘記何時開始,品牌大廠就已經把序號燒在板子上,可以不用再外殼貼序號貼紙)
如果採用Windows帳號(outlook, hotmail....)登入,就會自動變成帳號綁定序號。

微軟宣告舊版序號無法升級Windows 10,我只是測試是否為真。
至少證明主機板上的Windows 8序號還是可以免費升級。

网友C:
網路上教的,Windows 7/8再也不能免費升級到10/11是指線上更新升級

如果是重灌10/11再用電腦貼紙上的Windows 7/8序號還是能啟動

有空要來做一下實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輕時為了那些破解程式~都會一而再...再而三的~"找與嘗試"~
現在很懶了~2~3百元花一花~弄個綁微軟帳號的序 ...

我沒有線上付款,女兒也一直強調;沒關係那只是小錢,但我就因為不想麻煩太多人,但是我認認為是我迫切需要的,那就敬
請包涵,重點是錢我是會照付的,即使是我女兒也是一樣,不知這是否也是社會性愚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網路上教的,Windows 7/8再也不能免費升級到10/11是指線上更新升級

如果是重灌10/11再用電腦貼紙上的Windo ...

我是採用隨身碟安裝,非線上升級。
安裝時選擇,[我沒有序號],但安裝完成自動啟用。

電腦上有貼紙(產品金鑰貼紙)的是早期的序號機制,我手上沒有這種機種,所以無法評論是否能升級。

我測試升級成功的機種是 Windows 8。所以確定OEM廠牌內建Windows 8(OA 3.0) 的主機或筆電還是可以升級。
Windows 8 的時代,OEM廠商採用OA 3.0規格,將各別的 DPK (Digital Product Key) 直接寫入在 BIOS 中。
主機上有視窗貼紙,但貼紙上不會有5x5的序號。

請參考微軟官方網站資訊:
OEM Activation 3.0 系統
OEM 可以準備電腦以進行Windows 8、Windows 8.1或Windows 10使用者啟用和驗證程式的方法。
Microsoft Web 服務,可驗證 Windows 作業系統,並在使用者完成全新體驗之後完成啟用程式, (OOBE) 程式。

網路上的資料:
OEM Activation 3.0

=================
OA 1.0:也叫做SLP。第一代OA,支援Windows XP和Windows server 2003。

OA 2.0/2.1:BIOS在ACPI裡面的SLIC(Software Licensing Table Specification)。支援Windows Vista、Windows 7和Windows Server 2008。

网友D:
說到作業系統升級......我大約花了兩週的時間把各種 windows 10 的版本 更新到最新版 22H2 總數:265台左右
差點沒累死    (我是被逼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說到作業系統升級......我大約花了兩週的時間把各種 windows 10 的版本 更新到最新版 22H2 總數:265台左右

你應該建一台更新主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應該建一台更新主機

有建了一台wsus ,不過很多還是要手動去設定讓電腦回去找更新主機,一樣是累死人阿

网友:
很久以前
微軟有波促銷
WIN 8 序號只賣3XX
適當的途徑就能取得購買券
買了2份
放了幾年
現在WIN10/WIN11 都能直接啟用
也不用再跟古時候一樣在傷腦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