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T-23-6 封裝 絲印 35AD3071 電源IC 型號

楼主(2023-12-06):
不知道有那位會員知道這個IC 型號?只知道它是個電源IC。

网友:
35A....

我會先往LD7535A 上面猜

网友A:
這個在什麼設備上?

感覺像這個,但不同IC命名方式也可能相同,要比對腳位
封裝好像差一點點,SOT23-6,這個是 SOT-26

--
圖片看起來,1、3腳透過電阻相連,剛好說明也有:將電阻接地,電阻決定開關頻率

--
Code 1 = D = 2013
Code 2 = 3 = Mar.

下面 071 可能是序號

淘寶只有找到一筆,看起來是很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在什麼設備上?

感覺像這個,但不同IC命名方式也可能相同,要比對腳位

這是用在Adapter,我再比對看看。

楼主:
看來是我看走眼,這個IC 應該是SOT-26,並不是SOT-23。
LD7535A 跟GR8835A 的腳位定義也相同,不過從編碼看來應該是GR8835A。

謝謝西蒙跟楊大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