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這台發電機能不能裝在我的電助力自行車?

楼主(2023-12-06):
突然想到把這台發電機裝在我的電助力自行車上,實現一邊騎車一邊充電........。

网友:
老大還是別費心思了 那產生的電壓電流能夠嗎?

网友:
小時候拆開很多,為了裡面的磁鐵.

网友:
以前自行車的發電機,是靠上面的轉軸與輪胎的摩擦轉動,如能改在軸心帶動就可以,不過電壓只有6V左右,電流也是一點點。

网友:
會不會揹一台不要的風扇馬達來當發電機,效率比較好呢?家裡很多老舊的電風扇,塑膠殼碎了一地~紫外線很可怕~

网友:
這個應該是交流輸出,期待老大您的發揮

网友:
可以的,邊騎車邊再發電,不小心永動機就成功了。

老大,這目標是對的,為北極熊,多騎車後,您的一小步將會是人類的一大步。

网友:
之前試過用別種形式的自行車發電機充行動電源, 結果只有在時速20公里以上,行動電源的充電燈才會亮

楼主:
有會員提到不夠力,早上又拿去朋友那裡換這顆,這顆一定夠力了,只要我的腳踏車裝的下,然後我踩的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會員提到不夠力,早上又拿去朋友那裡換這顆,這顆一定夠力了,只要我的腳踏車裝的下,然後我踩的動~~~。

老大是說上面那顆 汽車發電機嗎 ?
應該還不夠吧 除非加上升壓電路 不然跟助力自行車電池電壓也不符阿

真要改 不如改下方那洗衣機馬達 將軸心模小再加上強力磁鐵 使之輸出110V電壓 用充電器去充比較實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會員提到不夠力,早上又拿去朋友那裡換這顆,這顆一定夠力了,只要我的腳踏車裝的下,然後我踩的動~~~。

這顆你一定踩的動 , 但是單獨這顆是發不出電的 ,

必須再加東西才發得出電 , 答案不是加整流器 .

那顆洗衣機的馬達 , 舊型 3 速電扇的馬達 , 也是一樣發不出電的 .

雖然我都沒試過 , 但我也希望是只要轉動它就能發電 ,

否則真難發揮使用 , 會不會我知道的理論是錯的 .

我很誠實 , 我有承認我也沒試過 .

网友:
如果你三十歲以下天天練體能是有可能
五十歲以上真的只剩一張嘴
我真的是只剩一張嘴.

网友:
第一張照片那種摩擦發電有12V/6W 與 6V/3W 兩種,
接個升降壓模組後來充手機理論可行,
比較簡潔省力是發電花鼓, 整合在輪子內:
https://bike.shimano.com/zh-TW/p ... o-f800/DH-F703.html

如果對重量金金計較要評估用發電花鼓所增加的重量是否直接用個行動電源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