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110S1不開機求電路圖

楼主(2023-12-07):
ASUS H110S1不開機
開機啟動電流跑到0.24會掉電重啟
量測5v/3v/1v都有出來
2.5v/1.2v出來瞬間就掉電
最後還有兩組應該是cpu的供電
一點反應也沒有
所以想求個電路圖查一下電源

网友A:
試試看,記得水平翻轉才會方向正確
ASUS H110S1-1.01.zip (118.83 KB, 下載次數: 42)

网友:
貼圖錯誤(正確貼圖是不會看到圖檔的副檔名)、比例請裁切請更正。

可以稍微旋轉方向方便閱讀。

建議使用線上編輯圖檔 https://www.photope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記得水平翻轉才會方向正確

感謝分享,圖片已改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圖片已改正

圖片還是出現檔名 你沒在圖片點兩下做插入動作
你發文後有三小時可以改 沒修正會丟到回收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