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的設定頁面消失了

楼主(2023-12-09):
路由器的設定頁面預設閘道IP是192.168.1.254
從瀏覽器輸入這IP位址, 沒法進入設定頁面?
是哪出問題?

网友:
網路沒在同網段,可能DHCP沒開,手動設定同網段後,再進路由器檢查設定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做這樣的動作? 供參考

第4步:把PC 和 RT-N16 用網路線接好,接到機子後面黃色LAN孔,不是藍色WAN孔哦。

第5步:修改本地IP
(winodws 10請對網路按右鍵選擇開啟網路和網際網路設定,再選擇乙太網路,然後再選擇變更網路介面卡,對乙太網路按右鍵選內容,再選擇TCP/IPv4 ,再選擇內容,然後再選擇使用下列IP位址,修改為 192.168.1.X(X數字請任選2~254,但請勿使用1,超過範圍,程式會提醒你,我自己是用2)
遮罩:255.255.255.0

參考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做這樣的動作? 供參考

第4步:把PC 和 RT-N16 用網路線接好,接到機子後面黃色LAN孔,不 ...

解決了 修改tcp/ipv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