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輸出電流大小的問題。

楼主(2023-12-09):
烏骨雞學姐有在網拍賣Adapter,網拍很多買家一直問電流代用的問題,我一直跟烏骨雞學姐解釋想讓她完明白,然後可以應對買家這類問題,不過我投降了,寫這一篇不知道能不能讓她記住?

例如WOO機車100cc 標示極速可達100公里,你買了之後想要測試看看?我猜想一般是達不到的,因為要達到極速可能還要某些條件配合,例如下坡、順風、地面潮濕......,那你測試只能達到85公里能不能去退車?而且就算能達到時速100公里,也會因滿載騎不了多久就拉缸顧路。

我就是要騎到時速100公里,這時你只能選擇改買125cc 的車種,或許它能達到100公里,但是能持續多久呢?
最保險就是買到150cc 以上的車種,保證它能輕鬆騎到時速100公里,也能持續長時間騎才對。

把上面的公里數當成電源供應器的電流值,你想要電源供應器3A 輸出,你不能只買3A 的電源供應器,你要買4A 以上,還得要大廠正品的才行。

或是還有更淺顯易懂的說法能讓她了解記住?

网友A:
我會說可輸出較高額定電流充電時間也能縮短,若為非原廠、雜牌的輸出額定電流肯定低於原廠規格。

可以用可調電源去模擬測試拍攝影片應該能夠說服客人

網拍真難,很多時候客戶會問一些很奇怪的問題,例如:要跑24hr,這張板子會當嗎?!

我都請對方有疑慮就移駕買新的、有保固的。

网友B:
買1顆3公斤的高麗菜,到能吃下肚的只剩2.5KG ~

网友C:
山路有起伏陡緩沙坑
行水有順逆渦流困境

負載也是有靜動之分
電燈負載 相對比較靜態恆定
馬達運轉 啟動與維持 動態幅度很大

W大 不如以  音響輸出的音量dB表  它起落表現能視覺傳達
不過客戶是無下限的  抓餘裕度有責任歸屬  負載不在你眼前手上不能試
幫客戶抓餘裕度  是害人害己行為

日本超商店員 連寄一封信件 該買多少錢郵票  都會真心誠意道歉 對不起無權回答
通常有其他後排客人 會悄聲提示63丹  因為事後找不到那個'其他人' 追責
超商店員 告訴客人 該買多少錢郵票  權責意識不清  問題很嚴重  主管會鍘了這店員

网友D:
以前前輩對我解釋 : 電供電流的大小是以水庫的容量大小來比喻,
一定要比負載大,才能源源不絕的供應.

网友:
如果客戶很龜毛,要嘛就是提高價格,要嘛就是不賣他,就像以前我說過的普澤電子記事簿的電供,要提供1A的電流,電壓還不能低於5V,這麼嚴苛的條件,一顆賺你100元不過分吧?

网友E:
如果有個 15 cm x 15 cm 開口的食物容器,要用保鮮膜封住。
剪一張 15 cm x 15 cm 正方形的保鮮膜,肯定是不行的。
要各邊多加幾公分,才能夠封住。

1公分的傷口,要貼OK绷,也要找寬於 1公分覆蓋面的OK绷才行。

派Wish出去買菜,錢只給剛剛好也會出問題。
出門到半路小白沒油要加油,沒錢只好推車回來,用餐時間都過了。
(是真的車沒油嗎??)

网友F:
比較白話的說法

想像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買大一點比較不會出包,就像罩杯要大一號

网友:
你的說法,我也看不懂,
就直接說 首先跟買的人要上一課,A比ma大,2比1大,3比1和2大,
比如說:自己的東西4A,就要買4A或4A以上,不能4A以下,不要看到500ma,就以為很大,馬上買回家,(結果跟店員吵架了)
我是覺得 V 要搞清楚比較重要,3V的東西不能插過3V以上的電壓
如果這樣這還不懂,就不要賣他了,
(我以前買東西,多問就不賣我,所以我都找年輕的妹妹問,之後就又不給問了)
電源供應器3A的,可以只買3A來用吧,如果不能用,就是遇到炸騙了,
買6A可以給6A以下用啊,(因為A不是人決定的,這是你告訴我的)

我想到了,如果要比喻,因該說肚子餓,
肚子餓時可以吃十個便當,,
那麼為什麼今天早餐吃十個,午餐吃一個,為什麼呢,

网友:
我這樣說吧

買家 會問 就是搞不清楚  自身需求
聽起來是廢話  但是延申下來的潛藏問題
他可能將需求講不清楚  造成賣家誤解

一個馬達 起動電流根據機種不同,在125%~200%額定電流以下
絕大多數 電子電機技術人  都知道的通識

我們先把前述 破題已知技術詞的  馬達 啟動 等等隱去

從新設想場景
買家只是根據 銘牌 額定電流3A  只述說 [負載消耗電流 3A]

賣家拿個4A  心想有增加33%餘裕  絕對安全

結果就是  買家遭遇 啟動不良

是買家問題  還是賣家不夠專業  未能預知隱藏訊息
買家認為已經依標示說 [負載消耗電流 3A]  善盡告知
而且覺得委屈遭遇黑心商家

网友G:
接線線路有電阻會造成壓降和電流耗損,

如果用無電阻的線路,
也許可以在終端維持電源供應器的輸出..

但現實是買得起或買得到無電阻的接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說可輸出較高額定電流充電時間也能縮短,若為非原廠、雜牌的輸出額定電流肯定低於原廠規格。

可以用可 ...

如果是用在電源供應器要用在充電就有點問題了,就以鋰電池來說,有的鋰電池只支援慢充,就我大陸雙11淘的那支噴水槍就是︰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251-1-1.html

如果我用較大電流也是可以變"類快充",只是改大後這個電池裡面那些"無印良品"電池會怎樣誰也說不準。

用電子負載去測才是最正確的方法,只是懂的人根本不會問,不懂的人看了也不懂。
例如一個12V 3A的變壓器空載12.5V,我用電子負讓變壓器2A 輸出,這時電壓可能掉到11.8V,烏骨雞學姐也是會覺不是應該12V嗎?不是應該3A嗎?我如果調成3A 輸出,電壓可能掉到11V了,怎麼電壓差那麼多?

烏骨雞學姐的疑問其實就是買家的疑問,所以我才會想一個能讓烏骨雞學姐能理解的說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1顆3公斤的高麗菜,到能吃下肚的只剩2.5KG ~

我再請烏骨雞學姐來看看這樣解釋能理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路有起伏陡緩沙坑
行水有順逆渦流困境

西蒙可能誤會我1樓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要讓烏骨雞學姐理解她賣的Adapter 輸出電壓/電流跟負載的關係,最好是用平常她遇的到的事物,如果用電學她肯定是有聽沒有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前輩對我解釋 : 電供電流的大小是以水庫的容量大小來比喻,
一定要比負載大,才能源源不絕的供應.

這樣比喻電流也是能說的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個 15 cm x 15 cm 開口的食物容器,要用保鮮膜封住。
剪一張 15 cm x 15 cm 正方形的保鮮膜,肯定是 ...

不錯!一次給3個例子。
尤其是第3個最重要,烏骨雞學姐的零用錢要給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較白話的說法

想像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貓大夫的例子我怎麼看怎麼不對,應該是要買剛剛好才不會出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線線路有電阻會造成壓降和電流耗損,

如果用無電阻的線路,

你也是誤會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就如14樓這樣。
如果是痞酷網的會員基本上應該都具備電學基礎,比較不存在這類講不清楚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用在電源供應器要用在充電就有點問題了,就以鋰電池來說,有的鋰電池只支援慢充,就我大陸雙11淘的 ...

遇到專業的一問就倒@@

很難用具體類比例子去解釋客戶的疑難雜ˊ症

网友F:
引用 楼主:
貓大夫的例子我怎麼看怎麼不對,應該是要買剛剛好才不會出包。

老大您是說電源供應器嗎

CUP當然是買大一點,當事人才會高興暗爽,買太剛好可能會被巴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前輩對我解釋 : 電供電流的大小是以水庫的容量大小來比喻,
一定要比負載大,才能源源不絕的供應.

小弟聽過另1個說法是

電供電流的大小是以水庫的容量跟出水口大小來比喻

剩下的就是V=IR

公式套上去,必須供應端能提供足夠電流,包含供應跟輸出,否則就是拉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大您是說電源供應器嗎

CUP當然是買大一點,當事人才會高興暗爽,買太剛好可能會被巴頭 ...

网友:
應該說滿載時多少都會掉電壓,
體質好的掉的少,
體質差的掉的多,
附上5V充電頭帶載對比圖就好了,
有牌的5V1A可能顯示4.9V   1A
白牌的5V1A可能顯示4.65V 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