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smed BE-266A 電熱毯完全不會熱

楼主(2023-12-10):
電阻型的電器原理簡單,前面是一個控制器,調整不同的溫度,輸出都是110v,功率也都是一樣的
只是利用像是PWM技術,不同的溫度,加熱時間不一樣,所以我想溫度應該只是參考

裡面構造簡單,一堆電熱絲,兩個溫度保險絲,溫度保險絲正常
肯定就是哪裡斷線了......

問題是怎麼知道哪裡斷掉呢?
參考板友給我的方法
https://youtu.be/o7atcT_2CyM?si=-Vqk0EZD55HHtFSP
也用過一般查線的循線鼠...
都查不出來(不是亂叫就是同一個位置有時候叫  有時候不叫)
估計是電熱絲太細,絕緣皮又太厚,要感應到磁場可能非常有難度...
搞了一小時查不出來,放棄....

上淘寶買電熱絲阻,單人電毯用的20米長,600多歐

這個電毯原始大概200多瓦,所以稍微計算一下大概1/4條,兩條並聯
最痛苦的是那個像是軟軟的磁鐵一直掉,重新定位裝回去也花了好久時間

最後繞完還多了一點長度就隨便繞一下

瓦數大約200瓦,可以可以

但是接下來進入家政階段,發現.....不行!!
剛剛多繞的線,或是一些圓圈沒有拉緊,或是保險絲的位置和走線
會有部分在縫線上....縫過去不就....斷了!!!!
OMG....只好重來,部分重繞跟剪斷配線,終於完工....1000元的東西,搞工阿@@"

网友:
恭喜完修,真的很搞工,大大真細心有耐心。

网友A:
這個控制器眼熟    我也有一電熱毯

网友B:
查斷線我用這個試過是可以,不過我不確定能不能查電毯。
這個驗電筆給烏骨雞學姐拿最合適,只要知道有電或沒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斷線我用這個試過是可以,不過我不確定能不能查電毯。
這個驗電筆給烏骨雞學姐拿最合適,只要知道有電或 ...

wish大  這種接觸式的沒辦法
因為外面都是厚厚的皮,裡面電熱絲超級細,貿然二分法切斷測試,要把電熱絲接回去也是頗難的

我用了兩三種不同的非接觸感應筆都無法精確找到位置
用影片中那種三用電表的方法,也不行,搞了一小時多只好放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控制器眼熟    我也有一電熱毯

我覺得這家這個時間控制板子看起來有質感多了

上次我修一塊燈具的,感覺就很簡陋
沒幾個元件,控制晶片還沒有型號一片空白

网友:
恭喜完修,第一次看到電熱絲不是包在棉被裡層的電熱毯

网友C:
我對面的拿給我修~說是小孫子在上面踩踏玩鬧,檢查後是控制線接頭處斷裂,重接後OK。

過沒多久又拿來說不會熱,我說不是要教小朋友不能踩?回說~這是第二件,這件查不到哪裡內斷線已經擺了好幾個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對面的拿給我修~說是小孫子在上面踩踏玩鬧,檢查後是控制線接頭處斷裂,重接後OK。

過沒多久又拿來說不 ...

wet有需要電熱絲嗎?我買這捲還有一半,剛好還可以再修一件,電熱絲可以免費給您,您再私訊我,祝完修~~冬天睡覺蓋在身上還不錯  比較大面積且均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這家這個時間控制板子看起來有質感多了

這塊板子眼熟曾經幫這家公司代工過好多年,
貝斯美德…

网友:
引用 楼主:
wet有需要電熱絲嗎?我買這捲還有一半,剛好還可以再修一件,電熱絲可以免費給您,您再私訊我,祝完修~~冬 ...

感謝你~
我再問鄰居要不要修下去。

网友D:
厲害,這也能自己維修更換,真要有無比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厲害,這也能自己維修更換,真要有無比耐心

修東西圖個興趣增加生活樂趣,尤其是沒修過的種類我最喜歡,總是讓人有探索的好奇心
不然一張1000元,光是查線就超過1小時非常划不來~~
修好剛好最近天氣冷了,拿來蓋肚子放大腿上,打電腦也比較暖和~~
下次有經驗就不會去查線了,直接像這次這樣全部抽換,修起來的時間還算可以接受~
大家互相分享參考囉~

网友E(2024-01-19):
有看過一種利用免接觸 "感應"的方式流檢驗哪裡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看過一種利用免接觸 "感應"的方式流檢驗哪裡斷線

對阿 我就是用感應的  還用了好幾種不同的方式和工具
但是電熱絲太細了 裡面的電流產生的磁場太弱 加上耐熱外皮厚,所以不是感應不到就是誤判,完全查不到頭緒

网友:
這種不是PWM控溫,只是一般常見的Triac,感覺故障率不小,常聽人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