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手動吸錫槍保養方法

楼主(2023-12-10):
1.手動吸錫槍是維修者最常使用的工具之一,但常發現即使是新品使用不久後,吸嘴也容易出現卡錫及整體吸力不足現象,更易造成銅箔接點被吸壞的困擾.
2.影片中作者以簡易的示範,引導使用者如何方便的排除上述的2個缺點,有空也歡迎各位動手來試試其效果.
3.而在吸錫槍的槍體內部保養,則包含有彈簧清錫及O型圈的上油(矽膠油)或更換,也可改善其氣密效果.

网友:
很好的影片,謝謝分享

网友:
我常DIY,所以用很多,我第一支就是這種,有套矽膠管有差,如果很常用,建議DI Y 電動的,功能真的是很難形容,反正隨便西吸就很乾淨,建議參考我的DI Y,你會覺得拆焊很平常,增進你勇於嘗試的第一步,不再有推託的理由,不要讓過程影響進步的機會。

网友:
常用烙鐵工作的朋友建議電動吸錫機一定要買,這比什麼都值得,光是省下的時間就超過其價值

网友:
使用完把錫清乾淨 裡面的o型環清一青

网友:
ciko.ciko老師常分享很多好用資料,還有....83或SIM...楊大俠...還有很多只是最近的舉例.眾多老是老師.是站上的重要資源,而且從裡面即可舉一反三,收穫好多,大家應善加利用。

除了吸錫器外.最近覺得解焊大面積或是移動式,又做了下列作品;

電源也是站上前輩給的,T12 DIY 10秒內化錫,輕便可攜式.掛壁.平放兩用

感覺插座不夠用了,做一個方便控制雙連的延長開關

有看到磚色的磁磚嗎?那是我一生的印記,因為腰帶磁磚很貴,所以我把屋外的外掛磚當腰帶了,但這也是我自豪的創作。

總結;要懂得怎麼問,就要提共主要資訊,站上前輩全是非常熱心的,新世代如果連沒有面對面也羞於啟齒,那我也沒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