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49UH623T 電視背光不亮

楼主(2023-12-10):
01銘牌一張,用了7年很不錯了

02打開之後簡潔的樣子

03我覺得原廠設計的不錯,很多地方都有記號,有的則是方便快拆,框也是整體的,好拆好裝

04固定面板排線,不過我用紙膠帶黏,常常都會自己彈開=.=
有次就是排線可能凹折到,背光換好也是枉然....所以現在都很怕這個排線

05的確有顆燈珠黑掉了

06很多前輩都會找代用燈條,會看一些規格和計算很厲害
我只會買同型號的來換,買不到的就不會修了

07去除膠條我覺得很花時間...

08背光順利點亮,不過怎麼有點漏光阿!!?@@"

09仔細一看,最底下黑色那條遮光的,無法完全遮住燈條,會差大約零點幾mm
這個眉眉角角也太多...燈條我已經買同型號了,誰曉得底下的散熱膠條還會有零點幾mm的厚度差異
變成我貼上去才發現黑色跟燈條會有一點空間,可能就是造成漏光原因
但是我也不能再重新拆掉燈條重新把散熱膠加厚了,只好將就著用:p
不是專門修電視的,只是好奇各種電器,簡單分享,還請專業的前輩多提攜指點~~

网友:
所以通常在裝上面版前~
都會試一下~
想當初~第一次換面版型號V500HJ1
只能買到代用燈條~
結果燈珠比原本燈條的燈珠大顆~
造成整排漏光~
只好用貼 鋁箔膠帶遮光~

可以用去漬油加菜瓜布~
去除殘膠~

可以在燈條上貼整排 鋁箔膠帶~
不要超出黑色的膠條~

网友:
恭喜totoro9470大大完修.
吹風機跟一支翹棒或用美工刀就很好弄了.
剩下用酒精跟布去擦.
還好大大你是買原廠型的,有些號稱白光的會偏黃或偏藍.
如果換上那種,有可能會造成肝不好或黃膽

网友A:
漏光是導光板沒有放好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光是導光板沒有放好造成

感謝出手指導~
導光板是一個很厚有點像透鏡的那片嗎?

如果是的話,放置導光板的那個凹槽空間好像就是差不多剛好大小
所以也不太可能放不平翹起來之類的
可以再多請教所謂沒有放好的,是要注意什麼細節嗎?感謝

剛裝好燈條的時候,我其實有先點亮測試
那時候有看到這個漏光,但是看不出來什麼問題
為什麼不是整段漏光而是一小段,那一小段看起來也沒有特別不同之處
本來漏光更多,後來我把縫隙用不透光膠帶貼一貼補一補 後來看到剩一點點還是沒辦法

网友:
恭喜完修,這種的讓小弟來,不搞壞面板就要偷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