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RIME H270-PRO 無法開機 PCIE 測有時鐘 無復位 求助

楼主(2023-12-10):
小弟有片自用的主機板, ASUS PRIME H270-PRO REV: 1.04 正常使用下突然無法開機.

測全板對地二極值沒有異常, 供電也都正常, 刷過BIOS. 唯PCIE 沒有復位.
看來是訊號問題, 求點位圖. 感謝幫忙 !!

网友A:
B150上电时序:复位信号产生条件答案结晓,快来学习吗#维修#主板 by 任师

我參考B250電路圖與H310的點位圖,大致確認CPU、PCH的連接路徑。

補充內容 (2023-12-11 08:19 PM):
MSI B250M gaming pro 沒待機, 不觸發 by ObiWan大
10F有lienkevin大提供的電路圖,最後兩頁有時序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94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50上电时序:复位信号产生条件答案结晓,快来学习吗#维修#主板 by 任师

我參考B250電路圖與H310的點位圖 ...

太有心了, 真心感謝.

网友:
ME供電正常嗎?

楼主:
供電也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