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FSP120-AAB 19V/6.32A 想改輸出電壓為14.4V

楼主(2023-12-11):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064-1-1.html
有看到Wish老大這篇  - 台達阿達不達改電壓

想請Wish老大協助......

突然有個需求 想把多年沒在使用的19V Power Adaptor拿來利用改輸出電壓

這顆全漢FSP120-AAB 19V/6.32A 想將它改輸出為14.4V

目前這顆變壓器實際輸出量測為19.17V

THKS !

1207 / PBCX

4863G / 0230

网友:
確認圖三右上方三隻腳直插元件型號與datasheet、旁邊兩顆貼片電阻看看是什麼阻值?!

4863 PFC

從變壓器次級側找元件。

猜錯~nvm

楼主:
直插元件型號=PSMN015-100P / 兩顆貼片電阻100 歐姆*2

网友:
分享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去眼鏡行要一個隱形眼鏡用的夾子,做一個如相片的工具,夾子夾上1M電阻,在DC輸出,光偶與回授如431分壓電阻,並聯電阻街腳,觀察電壓,即可,不會的話,就每一個並並看,AC 電源最好用燈泡房燒裝置。

再來接上負載,看有沒有保護,那就另一個層次了。

補充;有用到那麼大的電流嗎?較小電流的較好改。

网友:
1207 = NCP1207

网友:
從上面的紅框找有無TL431的IC,封裝有可能是SOT-23或TO-92,有的會集成一塊小板子......,電路板上印白色編號ICxx 特別要注意。
各拍一張照片紅框的正反面特寫,或許大家比較好給建議。

楼主:
好的,我繼續往裡面拆.
周圍有幾座鋁質散熱片要先拆.

网友:
哇!這工程蠻大,看5F楊大俠的PDF應該找得到吧!

切記!要負載時一定要裝回去喔,不然會更麻煩。

网友A:
改成 14.4V ? 給鉛酸電池充電使用?
改好後不能直接連接電池,要串接一顆電阻限制最大電流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 14.4V ? 給鉛酸電池充電使用?
改好後不能直接連接電池,要串接一顆電阻限制最大電流才安全。 ...

您真厲害,

確實是想用在 鉛酸電池充電.

感謝提醒 ....

网友:
輸出調降電壓後  Aux Winding輔助繞組的輸出電壓也跟著降
通常這輔助繞組的會經過整流二極體接 Vcc(PIN_6)
原則上 需提供12V以上(16V下) 維持Vcc 正常工作
若是 不足時就會 反覆循環起停

由於設計上變壓器線圈數比例 主要以 主輸入:主輸出  比例為主
通常輔助繞組的圈數可能不會剛好  多餘一些的輔助電壓輸出
會使用電阻串在整流二極體 或是電阻分壓  調整給VCC
所以當DIY改機調昇或調降輸出電壓時  可以酌情增減 這個Aux_Vcc 電阻

另外 這個NCP 1207  是個準諧振工作 必須偵測出諧振波谷低點(或磁芯重置)
所以 輔助繞組的波形又擔負起這責任  IC會有一PIN腳  出來交涉
鑒於這是8PIN IC  為了省腳位  慣例會複合保護功能 像個廚房戰術剪刀兼開瓶罐前端又是一字起  啊扯遠了  這段小結是說
輔助繞組的輸出變化  這些偵測電阻要微調適

网友:
鉛酸電池沒有BMS,鉛酸電池一般是1/10 電流充電,要改當電池充電器還是要有可調限流比較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真厲害,

確實是想用在 鉛酸電池充電.

不好改或不會改就不要勉強,改換條路來走,不要改。
加裝一個 DC 降壓模塊,電壓與電流全都能調整,各種電池也都能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改或不會改就不要勉強,改換條路來走,不要改。
加裝一個 DC 降壓模塊,電壓與電流全都能調整,各種 ...

好的,那就不要改
THKS!

网友B:
準備好工具,大膽去嘗試,才會進步,我是門外漢,進這裡吸收很多,一次生二回熟,保護措施做好,大膽做!

先DIY;防燒保護器+功率電壓計整合版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346-1-1.html

可用燈座加插頭做簡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準備好工具,大膽去嘗試,才會進步,我是門外漢,進這裡吸收很多,一次生二回熟,保護措施做好,大膽做!

网友:
來到這邊 發現大家都好熱心  高手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