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IS OHYAMA IC-FAC2塵螨機 完全不過電

楼主(2023-12-11):
1.先來張銘牌,症狀是上電後按按鈕完全沒反應 沒燈號

2.很好拆解,拆解後的樣子,馬達測是有通,所以馬達部分先排除

3.主機板正面,目前測量過保險絲f1、換過一進來的474電容、所有二極體含發光二極體、延伸出來的NTC=26K沒斷路、把手微動開關有通

4.雙向可控矽BTB08-600SW
不確定好壞,外觀看起來沒有異狀,這個是不是要有指針式三用電表才能線上測?
數位電表是不是不能測?如果數位電錶不能測試,那可能就要拆下來放測試儀看看可否偵測到?

5.主機板背面

目前不太曉得要從哪個方向下手,微動按下去之後,是怎麼觸發給電的
不曉得有沒有前輩修過,可以給點提示,感謝

网友A:
我只能先建議從有電解電容的地方測量有無合理的電壓值開始。

讓我想起多年以前曾經貼的一篇舊文︰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544-1-1.html

現在有類似晶體測試器的人應該不少,會用指針電表測量的人反而比較少了。

哈哈!話說你家中的電器我沒見過的應該不少。

网友B:
有溫度保險絲?有量過?

參考:
修過一台空氣清淨機,完全不過電,主機板按鈕、燈號完全沒反應,

有一路 AC 是經過馬達的溫度保溫絲再回到到主機板,經測量斷路,

拆下馬達溫度保險絲,暫時短接能過電,換好溫度保險絲即修復

右邊那個插座是接馬達嗎?

网友C:
通常修這種拿來拿去的小家電~
會先測量電源線有沒有斷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修這種拿來拿去的小家電~
會先測量電源線有沒有斷掉~

喔 對了,忘了說電線有測,進來有110V,只是不曉得這110V是怎麼被按紐觸發的,還在研究研究

网友B:
MCU那邊應該是阻容降壓來供電

網路上看到兩篇:

第一篇:還能閃燈號,圖片好像那顆小麥拉電容滿乾淨的 (剛好你沒換到)

第二篇:無反應控制板故障,只有背面一張圖,猜不出來,但感覺沒有大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那邊應該是阻容降壓來供電

網路上看到兩篇:

謝謝楊大俠,初步判斷應該是TRIAC故障了
不過手邊沒有這顆,還要等材料來了換上去才知道

是說有測試儀真方便,用傳統指針三用電表測試TRIAC的方法
每次我都要參考前輩發文步驟來測試,沒有常常測試金魚腦一下就忘記了
有了測試儀之後.....

這些測試步驟就徹底完全忘記了XDD

p.s這顆TRIAC是8A,跟這台功率相符
TRIAC會有更大的嗎?例如換成10A的,會不會更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楊大俠,初步判斷應該是TRIAC故障了
不過手邊沒有這顆,還要等材料來了換上去才知道

你這個是FNIRSI示波器嗎?不知道用起來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楊大俠,初步判斷應該是TRIAC故障了
不過手邊沒有這顆,還要等材料來了換上去才知道

請問測試儀型號?~看起來不錯用! 我都用電表量(電表量有缺點  有次量測triac發現指針有轉 誤以為是好的!各種特性看似指針偏轉正常!結果那顆已經壞了 量起來跟好的一模一樣會被觸發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測試儀型號?~看起來不錯用! 我都用電表量(電表量有缺點  有次量測triac發現指針有轉 誤以為是好的!各 ...

講到這個,這類的工具對我來說真是腦波弱
之前買的是這台,用過的次數一隻手指數得出來

後來看到有示波器,而且螢幕是彩色的,又買了一台
這次是第二次用~~
不過之前買的時候,是因為有些YT推薦,所以才買的,感覺小巧有質感,還有一個硬殼包包很方便攜帶
我是買二代DSO TC2-標配款(二合一)
三代又多了訊號產生器功能,不過我用不太到訊號產生器,我就只有買二代
之前買的,價格給你參考看看

网友:
上電後按按鈕完全沒反應 沒燈號

裸板沒裝馬達也一樣嗎?是的話要不要從電源端,尤其是MCU供電跟接地濾波查起

樓主您的想法應該是馬達供電由TRIAC供應,所以目標鎖定TRIAC,只是連燈號都沒有,如果MCU沒工作,未送出燈號電壓跟TRIAC觸發訊號,馬達不轉也是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先建議從有電解電容的地方測量有無合理的電壓值開始。

讓我想起多年以前曾經貼的一篇舊文︰

量測進來豬肝電容有110v AC沒問題

但是第一顆大電容200V 18UF的就已經沒有DC

這個電容的正極往前走是一個DIP的電源管理晶片
電源管理晶片也是沒有DC

附上電源附近電路板圖片

网友E:
正面都量完  卻少了背面   那三個SMD 二極體  不想量?

背面 C3 旁的  電解電容 的電壓(+/-)  通往數控邏輯電路  該不該量一下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面都量完  卻少了背面   那三個SMD 二極體  不想量?

背面 C3 旁的  電解電容 的電壓(+/-)  通往數控邏輯 ...

目前背面三顆測起來數值如圖,都是單向導通沒問題,感謝~

C9,電解電容,25V 100U,也是完全都沒電壓

請問像是C9,是插110V就應該要有電壓,還是要按按鈕後觸發後才會有電壓?
量了好幾顆電解電容都沒電壓  感覺應該快要呼之欲出了
努力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溫度保險絲?有量過?

參考:

馬達拔除,單純測是馬達有7歐左右,所以溫度保險絲那些正常
目前因為沒有燈號,所以我測試板子的時候就都沒有接馬達
我還在思考為什麼電解電容都沒有DC,DC是從何而來的

至於提到AC其中一路串聯馬達在回來
這次則是沒有這樣的狀況,進來的時候一邊給馬達
同時又有一條很細的往右邊給L2電感

補充,找到兇手了 我就想說大顆電容C8明明進來沒什麼元件怎麼會完全沒電
原來兇手就是它,有點接觸不良的L2
測試時可能表筆壓下去就導通,一直沒抓到它

補焊後燈號正常,同時TRIAC更新先用BTA08替代(電子材料行沒賣BTB08)
馬達可以順利啟動  開心^^b

落落長總結:
1.檢查TRAIC
2.檢查L2是否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拔除,單純測是馬達有7歐左右,所以溫度保險絲那些正常
目前因為沒有燈號,所以我測試板子的時候就都 ...

恭喜完修,請問有前輩可以解釋這台如何供應直流電給MCU的過程嗎

滿好奇沒看到常見的橋整

网友:
抱歉,漏看這台有MIP2E3D,可以直接進交流出直流

网友F:
發覺元件脫焊,接觸不良,真的會搞錯方向,幸好這個平台,高手如雲,多幾個方向,抓到時.常覺得小題大作了,但深陷其中,有時真的會迷失方向,之前一個老電表,時好時壞,有時真想摔一摔,幸好是從站上標得,古董型很珍惜.不然真的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發覺元件脫焊,接觸不良,真的會搞錯方向,幸好這個平台,高手如雲,多幾個方向,抓到時.常覺得小題大作了 ...

真的!!上面元件越量越多,越覺得很詭異,怎麼只有110v有電,後面幾乎都沒電
但是電感是最早被我排除的,因為測量有通我就打勾,沒想到是誤判...
我發文的同時,已經下標一顆MIP2E3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