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又癢了,看到一台DC 12V 的壓縮機

楼主(2023-12-14):
跟打火機比對一下大小︰

Panasonic 好像只有出DC 24V,只不過我買了之後要做什麼?

网友:
做一個車上冰箱 冰一些涼品之類

网友A:
就可以接 Umbrella Corporation 保護傘公司的生意  運送T-Virus G-Virus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安布雷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可以接 Umbrella Corporation 保護傘公司的生意  運送T-Virus G-Virus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一秒變拉昆巿.

网友:
好可愛喔

网友B:
請問這種壓縮機接冷媒管用螺旋接頭還是要燒銅管

看起來像黑貓冷凍宅配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種壓縮機接冷媒管用螺旋接頭還是要燒銅管

看起來像黑貓冷凍宅配用的 ...

壓縮機接頭一般都是用焊接的
目前壓縮機有用到 R600 跟 R32 冷媒 這兩種都是易燃冷媒
有的技術員 不知正確處理焊接程序 所以有的不敢焊接 怕爆了
所以目前有出接管附件 只須對鎖即可 不用焊接

上面說明 可能跟 changold2 大 所問有所不同
changold2 大 問的應該是問 是不是跟分離式冷氣的接頭一樣 銅管擴喇叭口用螺帽鎖緊的
要用成跟分離式冷氣接頭一樣 也是可以的 在壓縮機焊接一個工藝口 或 和一個母頭 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壓縮機接頭一般都是用焊接的
目前壓縮機有用到 R600 跟 R32 冷媒 這兩種都是易燃冷媒
有的技術員 不知正 ...

多謝指導。小弟看電壓猜是車用的,才會想問冷媒管是否用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