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關電源芯片的啟動電壓可以是交流嗎?

楼主(2023-12-16):
1.開關電源芯片的啟動電壓,常見當然是來自橋整後的大電源電容濾波器的直流電壓.
2.但有時你偶而也會發現,它直接取自交流輸入電壓的其中一腳,他看起來是交流電壓啊,又怎會是直流電壓?
3.看完視頻中作者的引導後,將大大的改變你的想法,原來是要以你站的位置來看事情的發展啊.
4.接下來你應會再發問.為何要把電路搞的這麼麻煩呢?答案也在視頻中,等著你去領悟.
5.若你手邊剛好有類似電路,期盼你能大方地與我們分享,電路中的啟動電阻的數值與瓦數,究竟有何不同之處?
6.那此電路究竟有何優缺點?請你一起來分享你的心得.

网友A:
每個人的表達能力各有不同 , 我口語表達比較差 ,

文字表達尚可 , 但不夠言簡意賅 ,

這ㄧ題 畫個圖來表達 , 或許效果可以 ,

看完我畫的圖 , 應該就知道 , 兩者都是半波整流供電 ,

只是二極體的位置問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個人的表達能力各有不同 , 我口語表達比較差 ,

文字表達尚可 , 但不夠言簡意賅 ,

這樣看清楚多,很好理解,就像不同電壓,一樣的接地,有異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