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樹莓派 zero W,電源IC絲印C2=4F

楼主(2023-12-16):
求助 樹莓派 zero W,電源IC絲印C2=4F

不知道有那位高手知道這個IC 型號?
樹莓派PWR接口處的電源IC,

网友A:
腳位對應看看阻值是否相符。

RT8020 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腳位對應看看阻值是否相符。

RT8020 datasheet

RT8020腳位符合,感謝peter180,

原本要幫dyson電池保護板解鎖,
結果,樹莓派連接的杜邦線不小心touch到鋰電鎳帶,
照這RT8020的腳位看來,Vout2對地短路,樹莓派CPU掛了,
dyson電池保護板也刷磚,不確定保護板的MCU是否健在,

維修有風險,幫同事換這dyson電池芯的微薄工資看來泡湯了,
趕緊洗洗睡較實在,good night!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8020腳位符合,感謝peter180,

原本要幫dyson電池保護板解鎖,

是我的話應該會先移除短路後,確認RT8020這路給那些IC供電,才能決定BCM2835 CPU 是否打穿?!

照佈局RT8020應該是給排線座這端供電,應該不至於影響到CPU才對。

若不修還能練習上錫膏、mount BG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話應該會先移除短路後,確認RT8020這路給那些IC供電,才能決定BCM2835 CPU 是否打穿?!

照佈局RT80 ...

仔細看,電感4.7uH有裂痕,
但Vout2短路應與電感裂痕無關,

正面熱呈像,
"TV"排線旁的Vout2電容對地短路,
輸出電容跨壓0.53V,RT8020看來沒壞,
但溫度有60多度(異常),

--
背面熱呈像,
CPU溫度42度,周圍電容也全部短路,

--
話說在對dyson電池保護板刷機時,
dyson電池保護板因沒有焊座,
杜邦線只靠PCB上的貫孔金屬導通,屢刷失敗,
決定拆線改焊接時,杜邦線針腳依稀掃到電池鎳帶,
一看樹莓派指示燈熄了,應是此瞬間打壞CPU,

樹莓派要繼續拆RT8020研究亦可,但感覺修復機率太低,興趣缺缺,
得等有時間再搞,還是先訂零件修好dyson電池才是正道,
損失比買副廠保護板還貴, 這就是人森, XD

网友B:
可以問一下,這熱呈像,是哪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問一下,這熱呈像,是哪一台?

P2 Pro-智能手機熱像儀
有分安卓版和蘋果版,

還可選購微距鏡,
實際上,不加微距鏡就可看到0402 SMD元件,
如沒要看比0402更小熱點,建議可省下微距鏡的錢,

网友B:
引用 楼主:
P2 Pro-智能手機熱像儀
有分安卓版和蘋果版,

若不是用來檢測3C電路板
檢測像是家裡電箱、牆壁內的電線、插座、水管等,都適合嗎?
(因為一直想下手買一個,但市面上商品好多)
另外問一下,這會容易故障嗎?(使用機率少的情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不是用來檢測3C電路板
檢測像是家裡電箱、牆壁內的電線、插座、水管等,都適合嗎?
(因為一直想下手買一 ...

Q:檢測像是家裡電箱、牆壁內的電線、插座、水管等,都適合嗎?
Ans: 檢測的待測物,必須要與周遭環境明顯溫度變化,才看得出輪廓喔,
譬如:熱水管可以,但冷水管應該不行(會和牆壁融為一體),
或是,夏天時,牆壁有滲水,可以,(滲水處,溫度會變低)
但冬天,滲冷水應該不行(因為牆壁本體溫度也很低),
電線、插座也要有熱度才行,
我剛試過,家中電箱內總開關和牆內電線,
沒甚麼熱度,看不出輪廓,

但若是電器就可,譬如:
除濕機沒開機,純待機,主機板也有20多度(此時室溫16度),
可穿透除濕機外殼,看到主機板的大略位置,

Q:會容易故障嗎?(使用機率少的情況下)
Ans: 不要摔到,不要放到鏡頭發霉,應該不容易故障,
(其實他就是個數位相機,想想相機容不容易壞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