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S509三段DPI無線光學鼠改鋰電池-天嵐

楼主(2023-12-18):
看到阿三哥的帖子後,想說有機會可以玩玩看,很剛好就收到這顆;用兩顆4號電池的滑鼠。

外觀;包裝上的公司網址連不上了

內部照

又很湊巧,站上的福利品剛好可用上(雖大一點點,勉強的讓他剛好

加保護板

4056充電板;限流電阻改10K—130MA

裝上,充電孔位置在這最剛好,沒電時可邊充邊用

電池突出一點點,如果有窄一點的就更完美了,滑鼠一顆沒有很多錢,再買也不划算,而且學姊給好幾顆,壞了還有備用的

舊的PS2沒拆下,顯示兩個滑鼠

充電中紅燈亮,可邊充邊用

補充;有拿到站上*【福利品】日本MAXELL ICP 553446 AR 鋰電池 【福利品】日本MAXELL ICP 553446 AR 鋰電池 〈已送完畢〉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471-1-1.html

注意一下;電源接點上的凸點是-負(用烙鐵很好焊),外殼是+,底部有點焊。也可焊,日本原裝.會利用是好東西。得心應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顆電池的滑鼠,用的是3.3V CMOS製程,
製程電壓上限應該是3.3*1.1=3.6V,

謝謝提醒,忘記對話框指示,補充;照片;加一個1N4007

网友:
康大好手藝,小弟還納悶您如何固定充電板,沒想到孔位開的剛剛好,不用螺絲也能搞定

楼主:
貓大誇獎了,用熱溶膠就解決了,溫度不高的地方很好用。

网友B:
之前的警告燈實在沒有位置可放充電板。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902-1-1.html

只能接一條很扁的含線插頭/插頭出來,再搭配一個4.2V 專用的USB 充電器使用。

想一想充一次電就能用一個月以上,就不糾結要塞一塊充電板在裡面了。

网友C:
若是充電頭拉到中鍵前方,就能完美偽裝成有線滑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警告燈實在沒有位置可放充電板。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902-1-1.html

對啊!讚一個,不然塞不下又能怎麼辦?只能用自己覺得最方便的方式。

所以我用以前舊手機回收的充電器,稍加整理.接出兩種常用的連接頭,再加一個電壓表以及開關,又增加了兩個功能。
開關OFF;可看電池原本的電壓

開關ON:開始充電,並同時查看充電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充電頭拉到中鍵前方,就能完美偽裝成有線滑鼠

讚!可是那裏有幅度,空間也不夠,其實那個位置也不是很完美,原因有二;
1.我的充電線比滑鼠線硬多了,女兒怕我眼睛不好,扯壞了.還特別買編織帶加強型,比一般的又更硬。
2.電腦位置在側邊,這個位置會更靈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啊!讚一個,不然塞不下又能怎麼辦?只能用自己覺得最方便的方式。

所以我用以前手機(小海豚)回收的充電 ...

我充18650也是用這個非智慧型手機充電器改的,只是比較不燒腦。

+ - 極紅黑線接出,焊上鎳片,再用硬碟拆出來的強力磁鐵固定兩端點。

原來的LED充滿電就紅色轉綠燈了,不用改。

网友A:
2顆電池的滑鼠,用的是3.3V CMOS製程,
製程電壓上限應該是3.3*1.1=3.6V,

改鋰電4.2V,沒經過適當降壓,
耗電上升,晶片壽命也會縮短,
是我的話,會在滑鼠電源輸入端串1個二極體,
可擋掉0.6~1V的跨壓,

楼主:
告訴大家一個糗事,剛完成想說如果做一個自動關機就不用底部的開關了,結果本來就有了,我再用FDN340P-MOS利用左鍵接地,結果很好笑,幸好我回收的電腦是多核等級CPU速度也可以,嚇了一跳.以為真的翻跟斗了。

反應太快.又性急.很容易翻車,但往往很奇怪的結果就這樣產生了,感覺風險可控,也是一種進步的方式,要不然老師手把手教.也一樣學不會。

网友:
引用 网友A:
2顆電池的滑鼠,用的是3.3V CMOS製程,
製程電壓上限應該是3.3*1.1=3.6V,

我用的18650都是已經衰減很厲害的,雖然可以充到4.2v,但是接上負載一下子就降到3.6V,所以我沒接二極體降壓。

网友:
上個月過世的查理·蒙格https://zh.wikipedia.org/zh-tw/查理·芒格
說過: [在手裡拿著鐵錘的人眼中,世界就像一根釘子]
也有人譯成[手裡只有錘子,看所有東西都像是釘子]

對比下來,句型公式似乎也可以套上,將主角換成鋰電池
手裡有鋰電池,什麼裝備都想讓鋰電池換裝上去   ...

沒有說要取笑誰,我也有類似情形
初識烙鐵這種工具後,什麼金屬連接問題,都想用焊錫處理
當年剛會用LED後 一堆模型升級 LED電子花車版  幾年後突然覺得醜死了 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