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1喇叭多加一顆喇叭

楼主(2023-12-19):
小弟弟我把2.1聲道的喇叭多加一顆喇叭,變成3.1聲道
我覺得音場整個效果大提升,可能我對音響的要求不高吧!!!!

想請教前輩們
2.1聲道的喇叭是8歐姆的,另加入的是4歐姆的
不知是4歐的功率放大太多,還是4歐阻值太小,<<4歐的喇叭太大聲>>,約是左右聲道的3-4倍音量
4歐的喇叭是從右聲道分接的,我已經在4歐的喇叭前面接了33歐姆的電阻
功放板是5W,4歐的喇叭也是5瓦
左右聲道是6W8歐姆的,3顆喇叭同時放音樂的時候,左右聲道音量並不會差太多(即便是右聲道外接了另一顆喇叭)

想減低4歐喇叭的音量,我該再增加電阻,或是可調式電阻,該加在訊源前面,還是喇叭電源
還是有其他作法

我的2.1是altec atp3,左右聲道是1吋高音*2,3吋中音*1,再加6.5吋重低音
我真心覺得,在後方多加一顆2吋的全頻喇叭當作環繞,整個效果大加分
有4-5000塊音響的感覺

网友:
不能這麼接的。

楼主:
高手,指導一下

网友A:
想新請教一下,您的作業系統是?

在XP的環境下,很多網上可以抓到的還原系統都內建2聲道,4聲道,或是5.1聲道的功能,甚至是WIN7的環境下也有。

現在我是用WIN10的系統,因為不知道有無內建多聲道系統,所以外加一塊音效卡,是設定5.1聲道,從音效卡出來的訊號就當作前極,用三組2.1聲道的喇叭 當後極,中置聲道與重低音的那組重低音喇叭要大,左右聲道那組一般的就好,後環繞那組要注重音量要大,因為後環繞的聲音輸出音量會較小。

再來就是將喇叭定位,找個5.1聲道的音源,就可以享受窮人版的5.1聲道環境了。

网友B:
如果你有電學知識的話,歐姆定律可以解答為什麼不行這樣接
如果是電學小白的話,乖,聽大佬的,不能這麼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電學知識的話,歐姆定律可以解答為什麼不行這樣接
如果是電學小白的話,乖,聽大佬的,不能這麼接 ...

我有學過基本電學,也是工科
我知到v=ir,不能這樣接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新請教一下,您的作業系統是?

在XP的環境下,很多網上可以抓到的還原系統都內建2聲道,4聲道,或是5.1 ...

多謝三哥,我是win10,本來也是在機箱後接兩組,在瑞昱音效控制的設定內是可以弄成5.1聲道喇叭設定,測試全部的喇叭也都會響
但播放音樂或看影片時,又變回2.1聲道
添購音效卡的方案我想想,會納入考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三哥,我是win10,本來也是在機箱後接兩組,在瑞昱音效控制的設定內是可以弄成5.1聲道喇叭設定,測試 ...

放音樂或看影片沒有多聲道音響,有可能是撥放程式裡面沒有設定成多聲道,或是影片來源本身沒有多聲道音源。

网友C:
聲學上 這樣是錯誤的

但是...玩得開心就好
養樂/康貝/保力和維士  構成的多特達比  也有擁護群
但是記住 不要跟人家說自己正確路上  要說在開心玩耍的路上

已經在4歐的喇叭前面接了33歐姆的電阻  這是好事免得把右聲道AMP燒了
想要再小聲  繼續增加 這個33歐姆的電阻數值就好

网友D:
多個電阻並聯一定小於最小那個電阻阻值,你把8Ω並聯4Ω,總阻值一定小於4Ω,然後你又串聯33Ω......,你有提到你學過基本電學,也是工科,你算一下這樣是多少阻值,擴大機兩個聲道不平均聽起來會不會很奇怪要自己試看看。

我沒有在玩音響,喇叭直接並聯有無影響音質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兩邊都要一樣我想是基本要求,也就是要並聯就左邊跟右邊都並聯,而且要相同的喇叭。

网友:
我認為山姆哥說的最實際,沒甚麼大不了的,試試看!我十幾歲就會在小喇叭上接無極性電容(約民國67年),增大高音,也會在2聲道的低音接重低音喇叭,不會爆炸的,這方面還要用電學歐姆定律,個人感覺不實際,記得有種放大器可橋接重低音,是因為線路設計的功能除外,其他只是推不出效果或破音而已,不行就換過來就好了。

有人喜歡小聲聽中.高音那應該沒問題,如果重低音那就與功率,歐姆有關係了。

個人認為不必糾結理論,最基本的連接頭,線材的電阻,連接確實,再來講.才會更得心應耳。

個人不專業的經驗,只能參考,不保證完全正確,不妨自己試試看。

要把4歐姆變8歐姆,我會串聯汽車室內燈(子彈型)聲音會變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個電阻並聯一定小於最小那個電阻阻值,你把8Ω並聯4Ω,總阻值一定小於4Ω,然後你又串聯33Ω......, ...

多謝分享,我再想想怎麽配,不愧是前輩
瞬間點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聲學上 這樣是錯誤的

但是...玩得開心就好

我以前貼過我家有真空管的音響,那是以前父親在聽的,真空管機跟電晶體機上儀器桌做特性測試,真空管機根本只有被吊打的份,但是父親就是喜歡真空管機,他也說不上什麼具體的原因。
後來我會解䆁成音樂就是要有些"失真的缺陷"才會有"感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貼過我家有真空管的音響,那是以前父親在聽的,真空管機跟電晶體機上儀器桌做特性測試,真空管機根本 ...

我只玩真空管的吉他音箱   平常不談 是因為解釋很累
我不是傳教士  宣揚信仰非我所常

我更討厭招來 一些不學無術的'狂熱信徒'  跑到面前巴拉巴拉的
不理他還會  召喚裁決團 審判異教徒

因為不學無術的'狂熱信徒'   只會說了一堆完全沒技術含量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玩真空管的吉他音箱   平常不談 是因為解釋很累
我不是傳教士  宣揚信仰非我所常

信仰無價,但要很捨得

网友:
自己喜歡就好
年輕時算是靠修音響賺錢.修當然是靠儀器當標準.最難就是現場調整.好不好聽是客戶說了算.
標準是自己喜歡就好

网友E:
說真空音響的聲音比較好聽,這不是完全迷信,失真有很多種,早期電晶體音響剛出來,電晶體單端推挽OTL或OCT線路,配合從輸出端到前端的深度負回授,讓電晶體功率放大的諧波失真極低,比真空管音響低很多,頻率響應曲線平坦,電晶體的音質應該很好,可是音響玩家聽過後,低失真的電晶體音響很失望,當時的音響專家也找不到原因,後來才發現,有一種失真,瞬態互調失真(TIM),早期電晶體音響的TIM失真很高,這種失真會讓音響的聲音變生硬缺少感情,喜歡聽感情豐富細膩的抒情歌曲的人,因為聲音變沒感情不喜歡,不像真空音響聲音甜美充滿感情,現在也有電晶體音響重新設計線路,標榜瞬態互調TIM失真低,推挽A類放大,較低的負回授(不單靠負回授來降低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說真空音響的聲音比較好聽,這不是完全迷信,失真有很多種,早期電晶體音響剛出來,電晶體單端推挽OTL或OCT ...

現在ab類或d類的放大晶片越做越好,基本上你的元件不要用太差,品質應該是大贏真空管了,更別說一些大廠做的高端擴大機,跟我小時候聽的,已經跨了好幾個等級
我去朋友家聽denon跟marantz有天空聲道的機型,就已經超屌了

网友:
跟音樂的喜好有關係,喜歡熱門音樂 ,交響樂,鋼琴演奏,重金屬音樂,聲音動態大,節奏強烈的音樂,這類人會喜歡電晶體音響,喜歡慢節奏的國台語老歌,西洋抒情歌,才會喜歡真空管音響,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真空管音響

也不用爭辯,找一些喜歡國台語老歌的這群人,一些不懂什麼是電晶體音響或真空管音響,沒偏見的外行人,找一支適合真空管推的喇叭,比如TANNOY這類喇叭,用正統的真空管音響,盲測不要讓這些人知道,播放的是電晶體或真空管,然後換真空管或電晶體,讓這些人投票,誰的音色好,我敢保證這些人一定選真空管,就是有某一些人喜歡,不然廠商生產這麼貴的真空管音響誰買?

除了TIM 失真外,還有真空管的阻尼係數比較低的差異,真空管的功放是屏極輸出,輸出的內阻高,假設真空管功率輸出短路,電流只會增加一點點,電晶體功率輸出是射極,輸出短路電流會急速高升,也就是說電晶體功放對喇叭紙盆的牽制力強,因為喇叭是一種電感性負載,低內阻輸出會強制讓喇叭紙盆跟隨音波訊號波動,真空管對喇叭紙盆牽制力弱,真空管是一種柔性的推喇叭,這對聲音又有什麼影響?牽制力過強,假設輸出一個方波,紙盆要強制的零秒衝出去,零秒又拉回來,紙盆受到過度擠壓,產生紙盆自己振盪,像有些鈦合金的紙盆,紙盆會有自己振盪的聲音,多出振盪的聲音,高音會有刺耳的聲音

其實真空管或電晶體,只是一放大的電子元件,只要線路設計,兩個都可以相互取代對方,真空管也可以發出像電晶體的聲音,電晶體也可以發出真空管聲音,只是同樣功率真空管很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