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BBI AR-H03 PTC暖風扇 可開機但不會加熱

楼主(2023-12-19):
1.銘牌一張

2.可以開機不加熱,先來量看看發熱絲是否正常,測試兩組發熱絲都正常

3.實際開機瞬間有加熱,馬上1秒就沒了,原來是溫度開關跳脫

4.可以觀察到附近的確有過熱融化的痕跡

5.後來發現裡面跟一般小電扇一樣,吸油棉很乾,上下都上了一點耐高溫油

6.結果還是有點卡卡的,轉起來很吃力,發現上面有個紅色小帽子,裡面有軸套已經完全乾掉

7.一樣上油後轉起來風量就順了,瓦數也恢復正常

題外話:
有個小小疑問,額定100v 1000w,那110v進去,理論上不是應該1210w?
可是只有測到800w左右,為何少那麼多?主要瓦數應該是發熱絲提供,可以發熱絲兩組都有阻值

我猜想是虛標?只是不曉得動機,標示1000w跟800w真的會影響使用購者買意願嗎?

网友:
100V是日本的規格,或許新機時有到1210w,所以才會有機殼融化的痕跡,電熱絲用久了有可能功率衰減,只能這樣猜了。

网友:
PTC 則是指正溫度係數,這種電阻值會隨著溫度上升而增大。

冷開機 1000W = 100Vrms * 10A @PTC 10R (低溫電阻值)

熱機後 PTC 溫度上升而增大 > 10R    例如上升到15.x R (高溫電阻值)

只是猜想 ...
補充:  我看了網路照片  有不同風力
估計強風時 帶出更多熱量  PTC降溫 降阻值  如此 強弱風力 PTC阻值變化

网友:
手邊有一台小循環扇和小電暖器內部風扇馬達也是用這種,吸油棉非常容易乾,我覺得可能每年都需要拆開補油,優點是結構簡單好保養,缺點就是壽命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