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吹風機 NE57 馬達正常運轉有風但沒熱風

楼主(2023-12-19):
馬達有轉,有風,但無熱風,溫度開關、保險絲都正常,紅圈處有溫度,其他電熱絲沒熱

請問各位大大哪裡出了問題?

网友A:
你確定量這兩點是導通的嗎?
不熱基本上都是他壞了

我記得這機型應該沒有甚麼大電路板?

下面那條是馬達的降壓電阻絲
所以馬達只要會轉他就會熱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確定量這兩點是導通的嗎?
不熱基本上都是他壞了

感謝大大指導,晚上再來量看看,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指導,晚上再來量看看,ˋ謝謝

話又說回來 如果他壞掉 有3種作法

第一個 他沒有熔毀 只是接觸不良
那你可以拿一個砂紙 對折 放到照片的反面
有個接觸點摩擦一下 應該就可以恢復正常

第二個 他熔毀了
你可以直接拿焊錫直接把他短路
雖然我是沒這麼做過 但我真的看過有人這樣做
速度是比較快 但就沒有過熱保護了

第三個 他融毀了
就是換一個 只是這吹風機價格蠻便宜的
我平常換的都是5千多以上的那幾型
這個自己換可能花點時間可以接受
不然買一隻新的比較快

溫度開關網拍網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