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易Draytek2133的WAN 可以同時 pppoe 跟取得IP嗎?

楼主(2023-12-20):
我有一台路由用pppoe 透過中華電信撥接上網,內網的網段設定是192.168.52.xxx,有一些PC跟NAS

中華電信的無線wifi是提供手機等上網使用走的是192.168.1.xxx
現在有一個無線的IP-CAM(192.168.1.108),若我想要從PC(不同網段)的瀏覽器看它,而不是從手機有辦法嗎?

有看過使用靜態路由,不過先決條件好像是需要路由WAN要能有取得192.168.1.xxx,但WAN我已經pppoe用掉了

能否有人指導一下該如何實做,謝謝

网友A:
我的跨網段可以連,沒特別設定

Cable機和中華電信的機器一樣,數據機+分享器(有線+無線)

Cable機 DHCP:192.168.0.10~192.168.0.199,預設閘道 192.168.0.1

Cable機有四個孔,第一孔接 AC86U (WAN: 192.168.0.10)
                           第二孔接 監控主機 (192.168.0.150)

AC86U DHCP:192.168.50.2~192.168.50.254,預設閘道 192.168.50.1

電腦是都是連到 AC86U,打 192.168.0.150 可以連監控主機
                                    打 192.168.0.1  可以登入 cable 機

原理我也沒去了解,不同廠牌路由如果跨網段,不知預設是否鎖起來的?但那個 "功能" 叫什麼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跨網段可以連,沒特別設定

Cable機和中華電信的機器一樣,數據機+分享器(有線+無線)

你的cable機同時有192.168.50.1跟192.168.0.10,那192.168.50.xxx經路由應該就有辦法過去

我現在的情況就是居易這台不知道要怎樣同時取的兩個IP?用PPPOE就撥接出去,用DHCP變成大家又同時在同一網段裡(中華內定是192.168.1.1來配發),但我想要分開兩邊

楼主:
大俠給的提示,我突然好像明白了,等我試試再回報結果

剛剛試了一下,把居易WAN改成自動取得,會有跟中華一樣的網段192.168.1.xxx,但內網192.168.52.xxx還是沒法連上192.168.1.xxx

後來又發現我PPPOE有WAN固定IP,這樣變成其他的連線會有問題,只能再想想了

网友:
只要把路由表(Routing Table)加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