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極體高溫問題請益

楼主(2023-12-21):
各位前輩好,在下最近有一個電路,簡繪如下

這套電路因為馬達端有時會有其他設備電壓,會逆向燒壞供電源
因此必須在電源輸出端添加二極體,防止逆向

我添加了一個30A如圖二極體
還刻意買大一點,理論電流頂多25左右

但是這樣接,雖然確實保護了,供電不再燒壞了
卻發現這顆二極體非常高溫
最高有量到200度,二極體上的焊錫都冒煙了
就算可行,我看二極體壽命會非常短

我進一步實驗,並聯兩支二極體,溫度下降了30度之多
但疑似功耗變多,馬達工作時長變短許多

目前卡在這裡不知下一步該怎麼做

想請問:是否因為我買的二極體品質不好?
還是應該買更大電流的款式
或者要換形式例如:

另外在尋找材料過程,在其中一家二極體店家看到這建議

如果他的認知是正確的,那是否代表我其實應該購買50A以上
並且要想辦法添加散熱片之類
(哭啊,,產品空間有限,整個大工程)

非電機本科背景,若問題很愚蠢請見諒
也謝謝不吝指導

補充內容 (2023-12-25 09:53 AM):
(12/25更新說明)

補充內容 (2023-12-25 09:54 AM):
更新說明於25樓

网友A:
原來的二極體 可併接  也可以焊散熱銅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的二極體 可併接  也可以焊散熱銅片

S大感謝回覆

我有並聯X2測試過,溫度確實下降了30度,但還是非常高溫...遠超過多數二極體120~150的工作耐受溫度

而且每並聯一隻,功耗損失就明顯變差,真頭痛

另外這種圓柱式二極體要如何焊接散熱片呢?  謝謝指導

网友:
用高功率的二極體
再用水冷方式散熱
又可以順便燒熱水
一舉兩得  呵呵

网友B:
能用MOS嗎?我外行的提出參考。

网友C:
二極體並聯並不會增加功耗喔,而是總電流1分為2分流給2顆二級體,2顆不够就3顆,3顆不够就再加,損耗為順向電壓×電流,除了串聯二極體外,您可以考慮馬達為電感性負載,並接二級體對電感突然的電流變化所產生突波電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用MOS嗎?我外行的提出參考。

我想過 PMOS Protection circuit  但擋不住 負載端出現比源頭更高的電壓  會打回去源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MOS嗎?我外行的提出參考。

可以喔,但要外加些電路,比如比較器,當供電端電壓大於負載端導通,反之截止。但不想折騰的人還是選擇二級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感謝回覆

我有並聯X2測試過,溫度確實下降了30度,但還是非常高溫...遠超過多數二極體120~150的工作 ...

-----
若是要另外買 可以用蕭特基二極体  導通電壓降了20~30%  相對發熱降低
建議買散熱端全塑料 鎖散熱片簡便些

蕭特基二極体(NIC FCHS30A12 ) TO-220F(1→2←3) 120V 30A VF<0.9V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44674222452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過 PMOS Protection circuit  但擋不住 負載端出現比源頭更高的電壓  會打回去源頭

爬一下谷歌文,可用P+N MOSFET 背對背方式連接,並且有應用IC可驅動(TCK422G)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l3NP_UaAuMREALw_wcB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爬一下谷歌文,可用P+N MOSFET 背對背方式連接,並且有應用IC可驅動(TCK422G)
https://www.alldatasheet ...

跟我講這些... 沒用
因為不適合 這位發文者的程度

网友:
不知道蕭基特二極體能不能符合需求?
本身因為壓降比一般二極體還要低
正常二極體大概0.5~0.6
蕭特基二極體大概0.2上下
就會讓功率消耗得比較小
但不知道有沒有這麼大的電流就是了..
缺點就是好像逆向的漏電流會比一般二極體還多一點

网友D:
如果單純是二極體熱度的問題,找TO-247 或TO-220 封裝的,鎖在適常的散熱器就可以了。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211118526730&_gl=1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207264552826&_gl=1

這種二極體大多是共陰或共陽,並聯使用即可。

网友:
我也覺得老大說得較實際,找回收故障大電流桌上型電腦電供800-1000W,就有了100V60A,散熱片也現成的,改一下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極體並聯並不會增加功耗喔,而是總電流1分為2分流給2顆二級體,2顆不够就3顆,3顆不够就再加,損耗為順向 ...

感謝回覆,我原本也認為應該不會增加損耗
但是並聯之後實測,續航時間確實變短蠻多的....
不清楚為何會這樣,我自己外行推敲是否因為發熱變兩顆了,2顆總體熱量其實消耗更大
或者,因為二極體變兩顆,電流負載變小,通過變大些,所以自然放電放的更快

不過,二極體降溫些,理論上電流應該是變小,這部分真的要數學好才算得出結論我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單純是二極體熱度的問題,找TO-247 或TO-220 封裝的,鎖在適常的散熱器就可以了。

https://www.ruten. ...

感謝W大的建議,會好好參考
硝基特我原本也有考慮,但是誠如上面版友所說
逆向似乎會有一點電流存在?
有點擔心是否用一陣子或高溫,逆向防堵就破防?

网友:
感覺真正需要處理的是反電動勢,由於樓主對電路的說明過於簡單不好判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我原本也認為應該不會增加損耗
但是並聯之後實測,續航時間確實變短蠻多的....
不清楚為何會這 ...

關於續航問題,若有裝個功率表觀看會比較有個依據,還有您這裝置是電動工具嗎?馬達運轉是起停起停使用嗎?還是一路用到沒電?馬達起動電流是很大的,頻繁超作也是很快沒電的。

网友:
你二極體裝錯
應該是跟馬達並聯

二極體的功用就是當反向電動勢產生時形成放電迴路,這樣就只有二極體的順向電壓而已。
一般二極體的順向電壓約0.7V,蕭特基二極體順向電壓為0.3V

沒裝有可能超過一百伏燒其他裝置

网友:
因爲二極體正向壓降有0.7V,再過25安電流,P=IV一算,功率有17.5瓦,還是全部集中在這顆小小的元件上,飆200度非常正常。

這是我構想的電路,NMOS需要專門選能過大電流的,TI(德州儀器)那裏選就對了,隨隨便便一查就跳出一堆。懶得選的話就CSD18511KCS,視乎情況可能要加散熱片

网友:
單純針對防逆向倒灌的問題,下面是大陸網友 刻BITTER 2022-06-03 編譯的文章,有相當詳細的討論分析,已轉碼,請諸位參閱。出處請參閱內文。

電源防反接和防倒灌- 使用MOSFET和運算放大器實現理想二極體
電源防反接和防倒灌- 使用MOS 管和運算實現理想二極體-CSDN博客.pdf (1.09 MB, 下載次數: 20)

此外,
使用比較器比較 D-S 電壓的極性,如果使用離散元件製作,電路比較複雜,且D-S導通電阻很低,
造成無論順逆向、逆向,壓降都很低,零件、電路與布局都要很小心。我搜索了一下,發現幾大
電源晶片廠商都有推出 ideal diode controller ,整合了這樣的電路,不妨在其中選用。

突波的源頭如果能找出,並加以抑制,應可釜底抽薪、事半功倍。(例如馬達的突波)

网友:
先說為何並聯溫度會較低, 因為二極體順向電壓正比於順向電流, 一顆走25A可能是1.2V的Vf, 分成2顆各12.5A(不會剛好一半一半)則可能是1.0V, 所以功耗降低(1.2*25 : 1.1*12.5*2).
其次馬達反向突波應該用突波吸收器或飛輪二極體
https://luyaku.pixnet.net/blog/p ... C%E6%A5%B5%E9%AB%94
也就如19樓說法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專家的建議
雖然有些建議真的看不懂,但努力查詢學習中
不過,我感覺似乎因為我的原文狀況不夠清楚,可能會誤導方針
決定再次清楚一點的說明我的線路
簡單說,我這組電路系統,是這樣的:

我有一個負載電器,是吃12V
這組電器,希望透過2種不同電池,分別是12V、20V供電工作

新線路我有做機構設計,透過一組微動開關
並找了一個20V降壓12V的20A變壓器
讓兩種電池安裝電器上時,會機械式切換線路
12V電池會直接供電到負載
20V電池會透過變壓器,降壓成12V,供電到負載

線路圖如下

但測試過後,發現降壓器會燒壞
一開始以為是功率太大超載(畢竟我負載是25a,但整流器是20a)
但後來燒壞第二顆,但發現負載根本還沒工作就燒壞?
所以代表12v電源,會因為共用正極輸出端,燒壞整流器的輸出端內元件
(整流器因為是封裝不好拆,有送交廠商維修,但廠商只粗略說是保險絲燒壞,我是懷疑不是)

所以基於以上,我就在12v正極輸出那條路上增加了30A的二極體
經過測試,果然就不燒了,但二極體工作溫度太高(近200度),顯然不是長久方案

基於以上,再請各位先進不吝指導,謝謝

网友:
1. 處於輸出接電但輸入卻不接電的非設計情況下,確實對某些電路會產生問題,這是一個存在很久與常見的情況,一個常用的簡單方式就是由輸出端接一二極體到輸入端。 這樣的接法在 7805, 17 等 datasheet 中的範例電路中都可以看到。

圖直接截現成的,就是下圖的 D1,矽的、蕭特基的應該都行。

現代這些情況可能越來越多,我看到有一些新的穩壓IC或電源IC可以允許輸出接電但輸入卻不接電,不會造成損壞的,會在 datasheet 中特別敘明,列入該IC的特色。

2. 負載 12V 24A,電源供應卻只能承受 20A,明顯不足。 更何況如果是馬達類負載,啟動時需要更大的扭矩,啟動電流會比工作電流大很多(數倍),如果是電阻類負載,低溫時電阻小,啟動時電流也會很大。這些的大 負載的 24A 是工作電流還是最大電流? 通常標示的額定電流是工作電流,啟動電流可能沒有標示或另外標示,因此 20A 的電源供應器是否能夠承受啟動瞬間的衝擊電流,令人存疑。

元件或器件有時候是可以短暫承受大的衝擊電流,像整流二極體所能承受的衝擊電流與承受時間,在datasheet上都有。如果沒有記載,或是衝擊電流超過規格,有可能不一定會馬上損壞,而是可靠度會大幅下降,若干次之後才會損壞。

由於電流很大,如果要測量電流,一般三用電表電流檔還沒這麼大,比較方便的方式是使用勾表,勾表電流測量有交流與交直流兩種,要能測直流電流的才行。 另一種方式是串入 shunt (低溫度係數金屬片做的電阻,這種大電流 shunt 基本是毫歐等級的),然後用電表或示波器測量 shunt 上的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專家的建議
雖然有些建議真的看不懂,但努力查詢學習中
不過,我感覺似乎因為我的原文狀況不 ...

建議先弄清楚,馬達產生高壓的原因,
"感性元件如電感,馬達,風扇等,在斷電的瞬間會產生反向電動勢,"

請在電路加上"續流二極體",
也就是本串回文#6、#19、#22樓是正解的,
(曾負責設計"直流無刷馬達驅動IC"的人,路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專家的建議
雖然有些建議真的看不懂,但努力查詢學習中
不過,我感覺似乎因為我的原文狀況不 ...

容牛笨笨的問一下...

用6P的開關, 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專家的建議
雖然有些建議真的看不懂,但努力查詢學習中
不過,我感覺似乎因為我的原文狀況不 ...

你畫的簡圖線路  太過黑科技  不符合電路原理
原本以為是 兩路電源 OR'ing
我估計 你有一些不自知的盲點 而未經說出 造成外人一連串誤解 一步錯步步錯

如果 不是什麼商業機密 個人私密   可以的話 就將 電源裝置(12V 和 20V) / 降壓器 馬達型號 接線 等等拍照上來吧

搞不好 就只是 直流馬達的逆電勢強制續流作怪
但假如 這是馬達是具備驅動電路的模組 前述早已內建於逆電勢處理   眾人就被引到誤區捉瞎
所以要型號 照片  別人還能從網路資訊參考出 型號正確資訊

這些沒圖沒真相 雞同鴨講  最後會注定無用功

网友:
google  RCD 吸收器

网友E: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338717112209

這樣試試看

這樣試試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338717112209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再點一下圖片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呃...
#23樓 的時候.. 圖就歪的了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呃...
在 #23樓 的時候.. 圖就歪的了耶..

牛大 誤會了
小弟不是說圖的內容。 是貼圖方式錯誤出現檔名

网友:
不好意思又違規了, 而且回復的電路不成立,因降壓設備為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