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做一個電助力自行車的輔助電源 Part Ⅰ

楼主(2023-12-21):
上個月雙11淘了一台大陸鳳凰電助力自行車。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239-1-1.html

34樓就騎它去爬山了,雖然順利騎回來了,不過我說過下次要反向再騎一次,也就是從我家往一江橋這邊往新社到中興嶺繞回家,熟悉這段路的會員一定知道反向騎的話困難度會高許多,我猜想如果電力可維持到中興嶺應該就不會有問題,不過為了保險起見我決定要做個輔助電源再騎。
這台自行車的電池有專用的充電口,所以保護板應該是分口的,也就是充/放電不同接口。

以下是我的想法,我做一組7並6串的24V 鋰電池,用一塊升壓板升壓到42V,恆流2A,也就是跟原廠充電器的規格相同,然後我就邊騎邊充電,這樣應該就不會騎到沒電了。

前陣子聽在電池組裝廠任職的朋友說最近他們都是在加班26650 的電池櫃,一咖就幾度電.....,這下他得為這句話付出代價了。

可惜天不從人願,他說26650 不行給我帶走,連21700 也不行,只能給我18650.....說這種比較沒人要.......,在他那裡等他員工幫我分容的時間跟他哈拉1個小時,再A他一頓飯後拿回這一堆。

上圖是我拿回家自己點焊的,他說工廠的機器要點18650 還要換點焊頭跟調整太麻煩,要我回家自己點焊,實在太小氣了,那保護板呢?
不好意思!那是公司的機密,只能給我公板的保護板,這片保護板據說是40A 有均衡功能。

這有什麼機密?又不是光刻機還是導彈.......。
太冷了!烏骨雞學姐要我趕緊回家別在玩了,明天再繼續。

网友A:
老大 如果是我就不會這樣做了 多帶一顆電池重量多不了多少
你助力自行車 鋰電池應該是抽取式的吧?
那電池也應該是6-7AH的吧
如我就會直接將電池充滿電 量電壓看是 13或14串的鋰電池
ˊ直接組一組48V鋰電池 用替換式的 比用升壓板來的實際 又不用準備兩顆充電器
至於鋰電池抽取式的插座問題 如果沒跟原車一樣的座插
那就在助力車的座插端 接出一個插座配合新組的鋰電池即可
可不要一次2個鋰電池都插上直接用 要一組沒電在換上另一組

网友A:
公司的保護板 有何機密可言?
這話在我這邊行得通喔

因我在賣電動微型二輪車 有原廠就規定要用其原廠附的鋰電池 不然車子出問題原廠不保固
我原本也不信邪 哪有可能同電壓 容量的鋰電池 有何不同
我就用那家原廠的車子 用原廠電池能跑60公里 用別家的電池基然只能跑51-52公里
就不信邪了 用那家原廠的鋰電池 裝到別家的車子上 也只能跑51-52公里
別家的車子 裝一般的鋰電池 也只能跑51-52公里 這就說不通了吧

公司回覆是 他們的鋰電池最好裝在他們的車子上 因他們的鋰電池是針對他們的控制器去修改電路的
能達到最好的匹配 所以里程數能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的保護板 有何機密可言?
這話在我這邊行得通喔

這就跟手機和其他電器產品一樣
大廠原廠有調較匹配以達最佳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如果是我就不會這樣做了 多帶一顆電池重量多不了多少
你助力自行車 鋰電池應該是抽取式的吧?
那電池也 ...

我買這台車的電池可以抽取,容量是10串 36V 15Ah的動力電池。
我會這麼做的原因是朋友分容後性能較相同的電池芯就只有42個,而且不是動力電池芯,如果接成4並10串不確定能否驅動?也有可能一開始能驅動,但是很快就不行了,因為原廠充電器是2A 慢充,是不是動力電池就不重要了,所以我才想到就一邊騎一邊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的保護板 有何機密可言?
這話在我這邊行得通喔

說到他小氣、保護板有何機密可言當然是跟大家開玩笑的,這位朋友也是痞酷網的會員,他也會看到我在酸他,私底下我們相處模式就是這樣互相消遣也互通有無。
能給的他都會給,就像電池芯,如果讓他知道我去買電池芯不跟他拿,他真的會翻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的保護板 有何機密可言?
這話在我這邊行得通喔

同容量電池如果沒有虛標灌水,能量就是那麼多,那些顯示用完的電池其實都還沒有耗乾淨
海馬大可以將顯示用完的電池放到電子負載上放電,就知道還可以榨出不少能量

系統廠的優勢在於清楚自己設備的耗電模式及瞭解電池的健康參數,所以敢將放電截止點往後調,所以可以多跑一些。

以前合作過的一家廠商曾提供過一個工程密碼,在把手上依序按鈕就會解除沒電警告,可以繼續一直跑到完全沒電顧馬路,目的是要測電池組總容量是否虛標或不平衡,當時比較過一些大廠的產品特性都差不多,到是一些土砲廠的電池組灌水真的很兇。

网友:
非常漂亮的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