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42LK60電源板K-PL-OA1如何使背光常ON求助

楼主(2023-12-22):
家人送來一台奇美TL-42LK60要求幫忙修看看,由於奇美TL-42LK60的背光在開機後約10秒就會自動關掉以致無法完成檢查,我只是個業餘手癢愛亂搞的閒人學藝不精,找不到在脫離主板的狀態使背光仍維持常ON的方法,懇請有經驗的前輩指點迷津,不勝感激

銘牌

銘牌

電源板K-PL-OA1全圖

K-PL-OA1全圖

K-PL-OA1全圖

電源板K-PL-OA1上半部

K-PL-OA1-上

K-PL-OA1-上

電源板K-PL-OA1下半部

K-PL-OA1-下

K-PL-OA1-下

网友:
奇美TL-42LK60的背光在開機後約10秒就會自動關掉.

那不就很清楚告訴您~背光故障

楼主:
它在AV有信號時背光及畫面都正常,但HDMI壞了所以我想把主板改為支持DVB-T的主板,因此需要讓背光常ON

网友:
最後一張照片  CN104  3PIN 中間  BL-ON/OFF  , BL Back Light

電表拿起來  看看它在亮與不亮 的電壓表現

同時 ADJUST 這隻腳是調背光亮度

楼主:
實測後發現在8. 5VSB串一顆1KΩ到9.PS-ON後就可啟動電源板的5V及12V,再從6.+5V及7.+5V在8. 5V各串一顆1KΩ分別接到BL-ON/OFF及ADJECT這樣就可拔掉主板仍使背光維持常ON狀態,感謝前輩的幫忙

网友:
讚,這個案例學起來,也許以後會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