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Future Lab Stermidi 殺菌除濕機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3-12-22):
Future Lab Stermidi 殺菌除濕機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Future Lab Stermidi 殺菌除濕機

2.【商品規格】
商品尺寸:30 x 20 x 7.5 cm 電線-168CM (1.68 M) 含插頭
重量:1.5kg
產品材質:ABS、PC
額定功率:60W
電源輸入:110V/60Hz (兩腳插)
水箱容量:650ml
型號:FG15380 灰色/FG15381 白色
防水:IPX4防潑設計
日除濕量:320ml(環境溫度25°C濕度70%)
活氧含量:50mg/hr(15分鐘自動關閉)
分貝:35dB
保固期:一般商品類原廠1年保固
產地:台灣設計、品管,中國製造

3.拆開外殼內部照

4.檢測電源板輸出電壓只有2.9V(額定輸出 DC~12V),伴隨每隔一秒的啾~啾~聲(專業術語~電源打嗝聲)

5.檢測電源板所有可疑零件,最終發現一次側 C2 麥拉電容2J222J(2.2nF/630V)短路造成輸出電壓異常

6.C2 麥拉電容2J222J(2.2nF/630V)用電阻檔測試已短路

7.從報廢省電燈泡拆一顆麥拉電容(2.7nF/1200V)更換OK

8.上電檢測輸出電壓已恢復11.9V~正常

9.組裝完成開機測試~除濕模式(藍燈)消耗功率約63W

10.活氧殺菌+除濕模式(綠燈)消耗功率約67W

11.滿水待機模式(紅燈)消耗功率0.12W

{n_048:}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這應該是power前端EMI用的Y電容, 這種薄膜電容(或稱塑膠電容)似乎很容易掛掉, 和簡易阻容降壓做AC-DC的高壓電容一樣(也是薄膜電容), 有電源故障應該先查這個.

网友:
這顆位置是  RCD(電阻、電容、二極體)吸收漏電感的反電動勢

替代用的電容已發黑,可能是之前在省電燈泡上 高熱環境工作
是不怎好看,我也遇過幾次,但我還沒跡象案例說發黑就不能用
一時沒其它選擇
不怎甘心、無奈地、有點毛、、複雜的心情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