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GP73 單電池觸發掉電

楼主(2023-12-23):
請問板號MS-16P51 微星.
目前狀況是 電池+充電器可以正常開機功能正常
單用充電器也可以正常使用
但單用電池會一直觸發掉電
換過新電池也一樣.有前輩遇過嗎

网友:
電路圖
MSI GP63 LEOPARD 8RE MS-16P5_MS-17C5 Rev 0A.pdf (3.58 MB, 下載次數: 16)
點位圖
MS-16P5(0B).cad.zip (1.08 MB, 下載次數: 17)

BIOS問題

電池問題
新舊電池都一樣就排除

主板充放電線路問題